[STM32H7]
STM32H750 USB 范例

楼主(2019-02-11):
用 STM32CUbeMX 产生的H750代码 PC 无法识别,直接用 H743 的USB范例也无法识别。
哪位网友有 H750 USB 范例可参考? 谢谢!

网友A:
不能识别的原因有很多,任务管理器里面能否看到设备。板子是官方的还是自己做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如果这些都不行,你还可以试一下非官方的STM32 USB库 www.tusb.org

网友B:
有可能不是代码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