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简单几步,让自定义USB设备也能免驱动运行(转载)

楼主(2019-02-11):
原文地址:http://blog.xtoolbox.org/custom_usb_device_without_driver
做过USB设备开发的人,对USB中的自定义HID设备一定不陌生。很多时候为了通过USB接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都会采用自定义HID设备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通讯设备,优点是不需要写驱动程序,Windows上也有相应的API进行操作。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通讯速率比较慢,因为HID设备采用中断方式传输数据,对全速设备而言最快一秒钟只能传64K字节数据。而USB全速设备的理论带宽能达到1M字节每秒,连10%的性能都没有达到。

如果采用Bulk传输,则可以达到理论最大带宽,榨干USB总线的性能。但是采用Bulk传输的时候,设备要么做成串口这样的标准设备,免去驱动的编写,这样设备就不是自定义的,使用起来不如自定义设备那么方便。要么做成Bulk传输的自定义设备,但是这样就得写编写驱动程序,而驱动开发也是一个大坑。

那么能不能既能获得自定义的好处,又不进行驱动开发呢?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省掉自定义设备的驱动开发,微软操碎了心。在Win8或更高版本的系统中,微软集成了WinUSB的WCID设备。WinUSB是微软提供的一个USB设备的通用驱动程序,这个驱动早在XP SP2就开始提供了。使用这个驱动用户不需要编写内核层的驱动程序就能访问USB设备。WCID则是USB驱动一种新的匹配机制,在2012年左右引入的。通常USB设备都是通过VID和PID来进行匹配的,而使用了WCID之后,设备不通过VID和PID来匹配驱动,而是通过一个叫做兼容ID(Windows Compatible ID)的东西来匹配,这样就不用为每一个VID和PID不同的设备编写INF文件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免驱动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不需要编写驱动程序,系统自带了驱动程序,只需写一个inf文件,如USB串口;另一层是不需要编写inf文件,系统会根据设备类型来安装驱动,这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

对于WinUSB设备而言,在Win8之前不用编写驱动程序,但是需要编写inf文件,匹配设备。在Win8之后,如果设备支持WCID,连inf也不用编写。

下面将介绍如何在设备中增加对WCID的支持,让在能在Win8之后的系统上实在真正的即插即用。

首先得要有一个能用起来的自定义设备,在这个设备的设备描述符中,USB版本号设置为2.00,在这个设备的基础之上进行如下的修改:

第一步
响应ID为0xEE的字符描述符请求,字符描述的内容为:
{
0x12,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M', 0x00,                                    /* wcChar0 */
'S', 0x00,                                    /* wcChar1 */
'F', 0x00,                                    /* wcChar2 */
'T', 0x00,                                    /* wcChar3 */
'1', 0x00,                                    /* wcChar4 */
'0', 0x00,                                    /* wcChar5 */
'0', 0x00,                                    /* wcChar6 */
0x17,                                         /* bVendorCode */
0x00,                                         /* bReserved */
}

这一步是为了让Windows将我们的设备识别为WCID设备,以便进行下一步操作

第二步
响应请求号为0x17并且index为4的厂商自定义请求,返回内容为:
{
    0x28, 0x00, 0x00, 0x00,                       /* dwLength */
    0x00, 0x01,                                   /* bcdVersion */
    0x04, 0x00,                                   /* wIndex */
    0x01,                                         /* bCount */
    0,0,0,0,0,0,0,                                /* Reserved */
    /* WCID Function  */
    0x00,                                         /* bFirstInterfaceNumber */
    0x01,                                         /* bReserved */
    /* CID */
    'W', 'I', 'N', 'U', 'S', 'B', 0x00, 0x00,
    /* sub CID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0,0,0,0,0,                                  /* Reserved */
};

这一步是为了向Windows上报我们设备的WCID值,因为我们需要的是WinUSB的驱动,所以上报的内容就是WinUSB驱动的WCID:“WINUSB”。

上述内容添加完成后,将你的设备插入电脑,会发现设备能够自动安装上WinUSB驱动程序,如下图所示:

现在问题又来了,设备管理器中确实看到设备驱动已经安装,并且能正常使用,但是要怎么用呢。

微软为了让这个WinUSB能用起来,提供了对应的API。不过这个API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libusb对WinUSB做了进一步的封装,提供了Windows和Linux上访问USB设备的统一接口。笔者对libusb按照Qt的风格又做了一次封装,封装成了QLibUsb。

QLibUsb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了。先用enumDevices枚举设备,枚举时可以指定VID和PID,也可以不指定。然后调用open打开设备。打开成功后通过readEndpoints得到设备所有的IN端点号,通过writeEndpoints得到设备所有的OUT端点号。调用write函数向指定的OUT端点写数据。当有IN端点收到数据时,会触发设备的epDataReady信号,在这个信号中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QLibUsb代码地址:https://github.com/xtoolbox/qtlua/tree/master/src/qlibusb

运行XToolbox.exe后,在USB View框中填入VID和PID后点击【Refresh】按钮搜索设备,在下拉框中选中需要测试的设备后点击Open打开设备。设备打开成功后会在下方显示输入端点和输出端点,选中一个输出端点,填入一些数据后,点击【send】按钮发送数据。当接收到数据时,会在对应的输入端点栏中显示。如下图:

上图中USB设备测试工具下载地址:Github镜像,21ic镜像

如果要在Win8以前的系统中支持WinUSB设备,还是需要编写inf文件,生成inf文件的工具下载:Github镜像,21ic镜像
关于WCID免驱动设备的更多内容在这里: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yUSB/wiki/WCID-Device。

更多关于STM32上USB设备开发的资料也可以阅读《STM32 USB设备开发指南》,此书还在编写中。下载地址:Github镜像,21ic镜像

完整的免驱动自定义设备代码在code.tusb.org,也包括上述测试工具的源代码

网友A:
好东西,有时间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有时间研究下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响应两个特殊的描述符请求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下载器采用这种方式,在新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就不用担心驱动签名的问题了
而且可以采用Bulk传输,速率会比HID的快很多

网友B:
看着确实很简单啊

网友C:
太感谢分享了 这个资料很哟用

网友D:
免驱动这个很有吸引力

网友E:
看起来很容易操作啊

网友F(2020-06-02):
楼主,为什么我的设备没有接收到 index 0xee 的字符串请求呢?

另外再请教一下,usb 3.0的设备支持WCID这种方式吗?

网友G:
这个要标记一下。

网友H:
F723的高速跑TeenyUSB,速度能到40MB/s吗?
能否分享TeenyUSB在F407实现自定义设备批量传输的MDK例程呢?

网友I:
什么是HID规范的USB设备

网友J:
自制USB设备免驱问题?

网友K:
如何才能让USB设备免驱动?

网友L:
windows无法识别怎么办?

网友M:
如何枚举所有的HID设备

网友N:
usb设备驱动开发都有哪些开发环境

网友O:
USB的动态链接库的开发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P:
免驱动运行?

网友L:
如何删除无用的USB设备驱动?

网友M:
如何使用winusb 访问 hid 设备

网友K:
USB驱动怎么启动

网友N:
如何开发有多个接口的usb设备驱动

网友Q:
谢谢楼主的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R:
很高端呢。

网友J:
USB设备运行 正常?

网友O:
有没有人知道usb接口的协议

网友I:
U盘是HID设备吗?

网友P:
有详细的开发教程吗?

网友S:
厉害了,这个可行。

网友T(2021-06-02):
有什么用呢,不是WIN10系统,还要装驱动,这驱动怎么装吧,

网友U:
如何使用stm32进行usb应用开发

网友V:
stm32 usb可以既当主机又当从机吗

网友W: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自己所用

网友X:
stm32通过USB与stm32通讯可以吗?

网友Y:
如何使用STM3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

网友:
stm32 usb hid 需要开哪些中断

网友Z:
如何实现STM32F407的USB

网友S:
STM32F103VCT6可以做USB HOST吗

网友AA:
stm32的usb能从底层开发吗

网友AB:
如何设置STM32的USB速度为高速、全速、低速模式?

网友:
stm32usb的例子中有用cdc类的实例吗

网友Y:
stm32 usb同步端点传输速率最大能有多少

网友X:
STM32F4 有 USB device 范例吗

网友W:
如何使STM32进行USB传输时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V:
想实现USB复合设备,使用STM32Cube.

网友U:
stm32怎么获取usb设备hid描述符

网友AA:
怎么提高USB传输速度

网友S:
STM32支持的usb传输的理论速度是多少MB/S

网友Z:
STM32自带的USB稳定吗

网友AB: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