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340T的STC89C52RC编程器设计

楼主(2019-02-11):
基于CH340T的STC89C52RC编程器设计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CH340T 转接芯片设计的单片机编程器。该编程器主要由单片机子系统、CH340T 转换系统和供电系统组成。

  编程器通过USB 接口与PC 上位机通讯,用户只需要通过PC 上位机GUI 的简单操作,就可以实现对STC 89C/S51XX/52XX 等系列单片机的擦除、编程、校验和加密。经过STC89C52RC 等单片机反复测试,该编程器功能稳定、速度快、价格低和易用性强等优点。

  1 引言

  STC89C/S 51XX/52XX 等系列单片机,具有价格便宜、无法解密、低功耗、高速、高可靠、强抗静电、强抗干扰等优点,其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单片机,片内资源非常丰富,且均内置可反复擦写的Flash 存储器,并提供了ISP(In-System Programming)编程模式。STC89C52RC 作为STC 89C/S51XX/52XX 系列单品机的一个典型代表,其特征主要有,8K 字节可编程闪烁存储器、1000 次写/ 擦循环寿命、10 年的数据保留时间、三级程序存储器锁定、512 内部RAM、32 可编程I/O 线、两个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5 个中断源、可编程串行通道、低功耗的闲置和掉电模式以及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路等。因而这款功能强大和超高性价比的单片机,在国内应用极为广泛。

  ISP 在线编程是一种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编程模式的技术,它不会损坏芯片的引脚,同时下载速度很快,从而缩短了设计时间,降低了研发成本、加速了产品的上市,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般编程器的采用方法都是使用PL2303、CP2102、FT232 等主控芯片,但往往成本较高,而且有的芯片稳定差,极少数芯片固件版本有Bug,鉴于此,本文提出以国产CH340T 芯片为主体的ISP 编程器的设计方案,经过STC89C52RC 等芯片反复测试,功能稳定,性能出色。

  2 系统硬件设计

  2.1 系统总体结构图

  系统总体结构图如图1 所示。其中USB 供电和数据传输模块主要负责为单片机和CH340T 等模块供电,并将来自计算机的USB串行数据经CH340T 转换为串口数据后和单片机通信,为单片机编程提供数据通道。

  2.2 核心芯片CH340T 介绍

  CH340T 支持USB2.0.可以实现USB 转串口、扩展计算机异步串口和USB 转IrDA 红外等功能。本设计仅作USB 转串口使用,转换后的串口为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和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从50bps 到2Mbps,发送允许波特率误差< 0.3%,接收允许波特率误差<2%.其使用方法比较简单,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电阻和电容即可。

  CH340T 有20 个标准引脚接口。

    主要有1、UD+ 和UD- 引脚,这些引脚内置了USB 上拉电阻,可以直接接到USB 总线上。2、GND和VCC,即接地和电源引脚,支持5V 或者3.3V 电源电压。3、数据传输引脚TXD 和RXD,分别为串口数据发送和接收引脚。输入空闲时,一般RXD 是高电平,但是如果R232 引脚为高电平,且启用辅助RS232 功能,RXD 引脚内部会自动插入一个反相器,默认变成低电平;输出空闲时,一般TXD 是高电平。4、其他引脚。包括MODEM 联络信号引脚和辅助引脚。

  2.3 系统原理图

  原理图如图2 所示。

  图中,USB 接口P1 除用于数据传输外,还经过LM7805 稳压后为CH340T 芯片和单片机和其他部件供电,当使用5V 工作电压时,CH340 芯片的VCC 引脚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4700pF 或者 0.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CH340T 转接芯片将UD1+ 和UD1- 转换为串口信号串口数据和单片机串口进行通信。需要注意的是,CH340T 芯片的串行接收口CRXD 需要和单片机的P3.1(串行输出口TXD)通过PNP 三极管Q1 接成射极发生器的形式,以到达数据的缓冲和隔离的作用。

  单片机子系统,采用40 引脚的试验用插座,为了正常编程,外接必备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特别地,为提高编程器的适用性,晶振电路采用跳线开关J1 为单片机提供12MHz 和11.0592M共2 种工作频率。

    3 系统测试

  ISP 编程涉及的软件主要有USB 驱动程序、单片机固件程序和计算机应用程序三部分构成。单片机固件程序用来实现计算机读取和编程STC 单片机内部的E2PROM(数据Flash),已提前固化在单片机内部。

  测试之前,必须首先安装USB 驱动软件USB DriverInstaller.exe,该驱动可以将接入计算机USB 接口的编程映射为虚拟串口,一般是COM3 或COM4.然后安装STC 单片机在线编程烧录软件STC-ISP.STC-ISP 是针对STC 系列单片机而设计的软件,可下载STC89 系列、12C2052 系列和12C5410 等系列的STC 单片机,功能强大,使用简便。本编程器要求版本在V3.0 以上。

  测试步骤是,将单片机STC89C52RC 插入编程器插座,整体插入计算机USB 接口(或用USB 线将编程器和计算机连接)。然后打开STC-ISP 软件,依次在主界面中选择MCU 单片机型号(MCUTYPE),导入Hex 文件(Open File/ 打开文件),选择串口(COM :

  COM3 或COM4 等)和波特率,最后点击下载按钮。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简单实用、价格低的ISP 编程器。该编程器具有功能稳定、速度快、价格低和易用性强等优点,适合STC 89C/S51XX/52XX 等系列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另外,本系统扩展性较好,原理图稍加改动,借助于SPI 接口,实现对Atmega8515/ Atmega162(AVR 芯片)等更多的单片机的ISP 编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