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能表出现潜动的判定分析

楼主(2019-02-11):
电能表出现潜动的判定分析

       运行中电能表出现潜动,应满足两个条件。(1)电能表的电流线圈中应无电流;(2)电能表铝盘应连续转动在一整圈以上。
  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能定为电能表的潜动。电压在额定值的80%~110%范围以外引起的潜动,按有关规程规定,电能表是合格的,不作为潜动,但对于使用者,由于牵涉到退补电费问题,显然应作为潜动而不能作为正常。

  为了正确判定,根据上述条件予以分析:
  1 电能表电流回路中无电流
  首先知道,用户不使用照明、电扇、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并不等于电能表的电流回路中无电流。因为有以下原因:
  (1)内线漏电
  室内布线由于年久失修、绝缘破损等原因使线路对地漏电,漏电电流在合闸时经电能表电流线圈可能使电能表转动,此种情况不满足条件(1),故不应定为潜动。
  (2)如接在总表后面的分电能表,冬季误开了拆除风叶的吊扇等,虽无声、光等明显用电现象,但实际上电能表已接有负荷,当然不能作为潜动。
  故为了确定是否电能表本身故障性潜动,必须断开电能表负荷端总开关,个别情况还须断开总开关上端相线。

  2 电能表不应连续转动
  在确定电能表电流回路无电流后,再根据表盘是否连续转动,才能确定是否为潜动。判定连续转动就是在窗口观察到电能表转盘标记两次以上。在确认潜动以后,记下每转时间t(分钟)及电能表常数c(r/kW.h),根据下式退补电费:
  应退补电量:△A=(24-T)×60×D/Ct
  式中 T——每日用电时间,h;
  D——电能表潜动天数。
  若电能表潜动方向与电能表转向一致,则应退电量,若转向相反,则应补电量。

  潜动现象还有以下一些情况:
  (1)由于过载等原因使电流线圈部分短路,电压工作磁通受此影响,分裂成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两部分磁通,造成潜动。
  (2)三相有功电能表未按指定相序安装,一般三相表应按正相序安装,也可按要求的相序安装。若实际安装时未按要求进行,某些电磁相互干扰严重的电能表,有时会发生潜动现象,相序改正后即可消除。
  总之,发生潜动以后,不仅要查电能表本体有什么情况,有时还应查接线及其他计量装置。

网友A:
这种电能表, 应该已经淘汰了吧。

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能定为电能表的潜动。电压在额定值的80%~110%范围以外引起的潜动,按有关规程规定,电能表是合格的,不作为潜动,但对于使用者,由于牵涉到退补电费问题,显然应作为潜动而不能作为正常。

确实这种规定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