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触不良的原因

楼主(2019-02-11):
如图,我做的一个Micro-USB接口用于与电脑通信,请问为什么用USB串口线连到电脑上,电脑时而能检测到串口,时而检测不到串口(板子转个方向就能检测到),而且接头焊的挺牢靠的,接线与接头有没有松动,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走线,阻抗

网友B:
上你的PCB图片 USB部分

网友C:
通讯线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你的PCB图片 USB部分

@pleee :好的,谢谢指点!
@TDJC :重新布线吧,建议不要使用自动布线这个功能。
@pleee :过孔的位置是软件自动布线时加上去的,请问我这种情况重新手动布线可以解决吗?
你这个过孔打的也太精辟了吧。。micro底部金属的,你的外壳又连接到GND,就算过孔是不开窗的,那也不安全。其次这样的走线阻抗很差(当然如果通讯速率低、距离短,这样走线也没什么大问题)。
会不会是走线间距过小导致接触不良吧?

网友D:
不用怀疑了,是焊接/线缆问题,接触不良。
标准USB2.0速率,杜邦线飞个20cm都没问题的,这么短的PCB走线,不用考虑阻抗

网友E:
多数情况是插头插座的问题,走线啥的 影响不大

网友B:
USB D+ D-先放一边,不过确实走线很烂。关键是你+5V的线,是不是有些细了...
用粗线飞一下5V的线,从MicroUSB座的5Vpin脚走到电解电容上,试试

网友F:
第一,电脑检测不到是插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还是板子5V要带动的元件太多导致,usb口浪涌保护;第二,usb是差分信号,pcb走线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