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坡印廷定理,看着有点诡异啊!

楼主(2019-02-11):
看图:

出处:

https://bbs.21ic.com/icview-439891-4-1.html

由于他这些帖子,跑书上 乱抄,毫无章法,我们只能根据仅有的公式,“猜想”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了。

根据这些符号看,这个定理表达式非常诡异。

很不错啊

楼主: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理全 凭嘴说的。能编理就叫口才好。

但是搞学问,客观事物不是靠你嘴说的算数了。
所以诡异之一是上面图片中,源他只说了电流,没说电荷,但是推导中有电场,所以电场和磁场的有无,人家这是靠嘴巴说的算数,不管你有没有相应的源!

楼主:
其次,不管你是坡印廷还是 什么定理,不管谁推导出的,不管有多牛 叉,必须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否则即便是美国总统、即便是亿万富豪推导出来的也是错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闭合系统内的能量分配情况。

注意:根本不需要研究这个定理的任何细节,只看结果是不是满足能量守恒!

楼主:
根据上图能量分析,大师的表达式想说的意思是:
对于s包围的闭合系统,Js提供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热功率-电磁能!!!

很明显输入和输出功率不守恒!!正常情况下,输入功率分成三种形式分布:一种是变成s中的热量,一种是以电磁能的形式储存在S中,一种是向s外面提供功率。

楼主:
由于他的帖子,是教科书上公式的部分截取,图中的公式是直接给出的,我们无法追根朔源。

楼主:
对于复数功率=有源功率+无功功率,针对这种情形,有源功率相当于上面的热,无功功率是磁电能之差。
但是大师的表达式相当于说:复数功率=有源功率-无功功率!诡异不?

楼主:
把目前的尴尬情形往回反推,要想有个圆满解释(所谓的圆满,就是争议 双方都有面子,或者说面子上都好看),就是共轭量取的不一样。

也就说把EI'(这里的’表示取共轭),换成E'I!

楼主:
通过这个帖子,再次展示了《电路分析》课程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电路分析基础学好了,学射频就简单了,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太高了。

我们以前帖子说过传输线了,平面波就水到渠成了:

楼主:
上面的截图是想给大师解释清楚,“举一反三”本意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

学过电路分析基础,再看这些电磁场理论,看着非常眼熟,例如下图中的Wm和We:

对比看下电阻电容(我录的视频截图),形式上相同。

网友A(2019-10-25):
好难懂。还是电力电子比较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