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我能开发 F031吗?

楼主(2019-02-11):
我手中有 ST-LINK V2, KEIL uVision4。
我想开发 STM32F031。其实是这样的:市面上有个板子功能满足我要求,它用的 F031,当然人家是成品,没留 SWD 口子。UART 倒是有,但不知道是否支持编程。我想买他的板,想法重新编程。这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1、我能不能对 F031编程;
2、怎样对人家板子上的 F031 编程。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安装最新版本的pack试试

网友B:
换keil5版本的

网友C:
这个只能买来板子实际试试

网友C:
F031固件包要单独安装

网友D:
1、更新你的pack,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F0xx_DFP.2.0.0.pack,最新的是2.0,你可以直接去这个链接地址下载,也可以运行PackInstaller,去更新,看你的网络了。
2、你可以自己飞出SWD接口,用ST-Link来在线调试,也可以引出串口来调试,只是麻烦。如果要编程,那去ST官网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即可。

网友E:
最好使用5.x版本的MDK KEIL, 器件包可以自行下载。

编程工具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或 STM32CubeProgrammer,都很方便。

其它参考楼上做法。

网友F:
开发工具应该不是问题, 人家没有提供接口, 怎么可靠连接也是个问题, 为了顺利工作, 一定要可靠连接

网友G:
这个MDK没有安装好呢

网友H:
使用评估板就行。

网友I:
STM32公司不是有板子吗?

网友J:
串口下载就行。

网友K:
keil有问题吗?

网友L:
安装pack文件

网友M:
可以使用keil4实现

网友N:
SWD下载不了吗?

网友O:
可以硬件串口下载固件。

网友P:
看看网上的教程吧。

网友N:
楼主有教程吗?

网友Q:
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R:
是不是需要升级啊

网友S:
不行就换5.0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T:
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U:
换iar试试看

网友V:
换一个软件工具试试

网友W:
用iar吧 挺好使的

网友X:
两个问题 答案都是可以啊

网友Y:
我觉得升级一下软件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