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汽车电池有没有过充问题?

楼主(2019-02-11):
汽车(我说的是传统汽车),只要发动机转得够快,就会给电池充电。
电池就是铅酸电池。
那么应该也会有过充现象。但是,汽车电池一般都能用几年的,似乎影响不大。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因为传统汽车里有个调节器(好像这名字),控制电瓶充电。

网友B:
发电机调节器,我大学是汽车专业的,所以知道。
现在汽车基本使用三相交流发电机,调节器根据输出电压来控制励磁电流,颗粒理解成发电机输出电压是稳压的,还会有限流的。铅酸蓄电池充满后可以长期处于浮充状态(白天不开灯、不开空调,就很容易充满)。
对电池损伤大的是连续的多次启动汽车(启动电流一般都几十A以上)。

网友C:
汽车发电机与稳压器做成一体,稳压输出13.8伏。过去的发电机稳压是外置的。再早一点的稳压方式已经没有了,电瓶一般使用3-5年,车不用时一周着火一次,一是充电二是发动机对发动机有好处,同时改变轮胎落地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