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气工程师进入电子行业的总结-硬件篇

楼主(2019-02-11):
一个电气工程师进入电子行业的总结-硬件篇
专业基础课程:
1、模拟电子线路
论述,二极管,三极管电路,运放,两运放仪表运放,三运放仪表运放,恒流源,线性电源,buck,boost,滤波器。
2、数字电路
论述,74系列,cd系列接口器件。
3、电路分析基础
论述,尤其一阶,二阶电路,分析ems,emi。例如感性负载的分析,pmos驱动是产生负高压,nmos驱动是产生正高压。npn驱动继电器,继电器驱动电机,npn三极管为什么会坏。
这都需要一阶,二阶电路的分析方法
4、电磁兼容
论述,我在进入电子行业,面临大量的ems,esd问题,emi问题不复杂。笔者第一次进入电子行业,一听说,emc,吓得半死,什么都不懂,其实很重要。曾经由于自己的工装受干扰,气缸动作,压着手指。惨。
电磁兼容分为EMS,ESD,EMI
1、EMS就是不被别人弄死。如不考虑,在生产测试过程中,带点插拔,容易弄坏几个,短暂接错线就烧毁。也是很难把不良率控制在1%以下。有时甚至达到5%的不良率。对于量产来说,出货风险100%。必亏。
2、ESD就是静电,就笔者的经验,ESD设计不考虑的话,不良率很难下降到1%以下,即使元器件是原装进口。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过程不可能很正规。
3、emi就是不把别人弄死。就个人经验这个比较难的原因就是没法摸底。设备很贵。上述两个都可自测。而且很多东西看起来像天书。
现在分别论述:
一、ems(抗扰度)
总结起来就是高能正负高压浪涌,低能量群脉冲,反接,直流系统的接口对VCC短路,对GND短路。
1、其中群脉冲,需购买设备,较佳。其他可自己搭建,比emc标准电压更高,脉冲更宽。
群脉冲说起来很神秘,对于刚入行的我,主要是我把元器件理想化了,例如电源输入端的弄个大的电解电容就认为高枕无忧。其实电容都有其工作的频段。超过其频段,其性质都要发生变化。
要解决群脉冲的问题,应注重共模电感,磁珠(分布电容小的一圈电感),小值高频电容(ESL小的)的使用。在设计电路要有不同频段的电容和不同频段的电感接力滤波的概念。
建立大地才是真正的地的概念。高频干扰脉冲,跑不到大地,就只能跑到你的控制板。所以y电容有一定作用。
共模干扰,会导致单片机复位和误动作。在工控方面还是要重视的。
2、高能正脉冲,通常来自内部npn,nmos驱动感性负载,或外部底边驱动的感性负载造成。
此脉冲能量等级高,容易打坏,劣质开关电源,电源侧电容,7805,单片机等。
对于跟我一样的外行,在设计电路时,VCC不是你想象中的12V或24V。不是理想化的。是由你的TVS管或压敏电阻决定。你的TVS管设计是22V那么你就要考虑22V时的情况。
输入电容的耐压,7805的耐压或lm2596的耐压,和vcc直接相连的继电器三极管,nmos都需要考虑。
3、高能负脉冲,通常来自内部pnp,pmos驱动的感性负载,或外部高边驱动的感性负载。或模拟反接。
这个单片机侧易处理,但是接口电路要考虑。例如npn+续流二极管,反压抗不住。途径,地->PN结(be,6V击穿)->PN结(bc)->续流二极管->VCC,直接烧毁三极管尤其是sot-23的三极管。
续流二极管需串联一个小值电阻。或其他续流方法。nmos有寄生二极管,反接负载会通电。
4、根据笔者经验,7805系统抗扰度,不如buck,lm2576。主要原因buck电源,高压侧电流不连续,低压侧电流连续。高压侧的开关管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但是buck电源需处理emi问题。
不过我还是推荐成本不敏感的工控板用buck+线性电源,或buck+buck+线性电源(有运放的系统)。
5、接口电路,对VCC短路。
nmos,这种对vcc短路,一下就烧,推荐数字量输出使用bsp75,bsp78,ncv8402.
6、接口电路,对gnd短路。
pmos,这种对gnd短路,一下就烧,推荐数字量输出使用ncv8450.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用途无压力。
二、esd(静电)
各个接口电路都要考虑。把各个接口当作输入,用双二极管,或稳压管,加RC电路搞定。这一项对无键盘,液晶系统容易,但是带键盘液晶的,无经验。
三、emi(电磁发射)
1、笔者曾有三款产品,其中主要分析频谱,都是单片机的晶振谐波,电源是7805,超标的都是高频部分。实际上高频超标的系统,群脉冲也不好最多c类(车规iso7637)。
这一项,和群脉冲有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小值电容,磁珠,共模电感(我这三款产品没用),要有分段接力滤波的概念。
2、在电路设计时去耦电容设计两个焊盘+加一个串联焊盘,这样emi不过,可以加元件,不改pcb。
3、buck电源,前面预留一级LC滤波,开关管预留并联rc的焊盘,续流二极管预留rc并连焊盘。基本能搞定。不需要共模电感。LM2576.
4、养成单片机io都要串电阻的习惯,加小值电容的习惯。其中电阻靠近单片机。单片机是大的辐射源。例如spi总线都要串电阻。能用就行。
5、如果做工控板,可以考虑4层板,电子行业的成本概念是基于量产的,工控板,量小,要考虑稳定性。
目前淘宝100x100的4层板打样200元,10片,1片20元,企业做自用设备,成本还是很低完全不用省。
通常小企业的老板对几百元一般还是过得了关的,就说没量一块板要20元,没量就是贵。跟模具开模费比九牛一毛
四层板,多一个电源层,地层,布线非常舒服。比二层板好布很多。两层板布电源线非常不好布,都想把外部集成电路挤在一起。
6、降低emi的其他措施:
一、根据电磁场就是由交变电流产生的原理。
(1)di/dt,dv/dt,dr/dt
其中降低di,dv,就是降低用电量
例如7805,5V的1ma的变化,最终导致VCC的1ma的变化。对于buck来说,用电量越低,充电越少。
对于单片机来说,内部能不用的模块就不用,关闭之。adc采集速度越慢越好,定时器不用就关闭,能休眠就休眠。
对于接口电路,三极管能用1m就饱和,就不用2ma。能用mos管就用mos管,mos管驱动电流相比三极管更低。
对于dr来说,就是二极管和开关元件。如不需要很高的开关速度,就并联rc续流回路。
二、没有器件是理想的,但是有接近理想的器件。
1、能用贴片用贴片
贴片电容,贴片电感,贴片电阻,更接近理想器件。
2、充分学习利用新技术器件。
(1)去耦电容,可以使用三端电容。电解电容,可以考虑高分子固体电容器,高分子聚合物电容。都比铝电解电容优秀。就是耐压低了点,要保护。
(2)电感,有一体化电感。
3、培养分段滤波的概念。
三、我们的大地才是我们的零点位,这些高频的东西有往大地跑的趋势,因为电的特性就是往阻力小的地方跑。
所以接大地的y电容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完全精通,好难

楼主:
数字输入电路:
此电路来自三菱PLC的数字输入电路,本人使用,发现故障率低。
可以接NPN输出的三线接近开关,和两线接近开关。
R5原电路使用2512封装,R4使用1206封装。
R4,R5的阻值标的是12V系统,推荐使用1206封装。24V系统R5要加大,使用更大的封装。

如果按照功率和耐压来计算的话,0603都足够了,考虑到浪涌的话,这种方法确实会好很多,我们使用的24V开关电源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才这样做的吧。
@chenyong123 : 1、贴片电阻也有耐压的参数。0805国巨的有100多v。0603只有几十伏 2、R4的左右有一定的分流左右,提高点亮光耦的门槛。 3、R4在外部浪涌的时候,提高光耦存活率。r4,r5构成分压,浪涌电压被削弱。led也是比较脆弱的。 这是我对三菱plc逆向工程的一点理解,我认为这个电阻不能去掉。是比较好的设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看法,希望你指正
你好,这个线路我们也常使用,但是R4不要,然后r5按照理论计算,12*12/3300 = 0.043w,所以0603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使用1206.

楼主:
数字输出电路:
此电路来自PLC和本人汽车行业的经验。
光耦隔离,Y0耐短路,加续流二极管。
我一般在设计电路时,传感器选用npn输出的,传感器的gnd,接到开关电源的负极。
而数字输出,使用高边输出,这样负载的低也是接到开关电源的地。
注意使用此电路,单片机的地,光耦外部的地不相连。光耦外部的vcc和com还要接线

PLC里面的电路都这么可靠稳定?

楼主:
待续,电源电路

网友A:
模电数电弄明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B:
我认真看了看  写的很好,请继续  谢谢

网友C:
很好,楼主继续

楼主:
在工控领域本人使用78L05-sop8封装,在汽车电子通常选择汽车级ncv78L05(onsemi)
优点:
1、线性电源,适用于有尤其是运放的系统,通常需要用adc。
论述:高精度电源的唯一选项,笔者设计工控电路,通常直接使用220-12,220-24的成品电源。
这里之讨论开关电源通常是buck。尤其是lm2576,波纹较大。
2、7805设计成熟,有热保护,限流电路。电路设计较傻瓜。
论述:7805能耐一定时间的短路。
3、耐压较高,sop-8封装通常是30V,to-252封装通常是36V,用于12V工控系统,余量较大。
论述:老器件,采用ttl工艺,通常耐压较高。电源作为重要的接口电路,需一定的抗扰度。
缺点:
1、效率低
论述:通常用于12V,如用24V发热量很大。
针对此缺点应采取如下策略:
(1)如24V系统,可先用一级buck。但是电源系统设计复杂,但是有运放的系统,例如lm358,lm358,输入电压不能到vcc轨,
需要一定的高电压可避免此缺陷。
(2)降低5V侧的功耗。在电路设计时,尽量将5V大电流器件移到高压侧。
例如蜂鸣器,电压较宽,可以移到12V或24V。
继电器,电流较大,开关时会干扰5V,adc。所以移走。不建议使用5V继电器。应用三极管驱动之接高压。
LED,例如工作指示,报警等。尤其电源指示,通常时常亮,应移走。
使用隔离电源时,避免使用5V转5V的,应使用12V或24V转5V。
在驱动外部电路时,优先考虑mos管,mos管(电压驱动)驱动电流低。而三极管(电流驱动)驱动电流大。
在设计光耦隔离时,可适当选取传输比高的光耦器件,对于慢速数字电路,可以提高光耦三极管的上拉电阻。
对于单片机,可以使用低功耗的。
总而言之,将线性电源提供的电流当作宝贵资源,降低5V系统的负载。从而使7805发热极大的降低。
7805的热耗散,通常为(VIN-5)*电流。例如24V系统,电流100mA,温升=热耗散*热阻=(24-5)*0.1*50=95摄氏度。
可见24V系统使用7805,电流还要减少。
(3)7805作为一个负反馈系统,具有负反馈所有特性。
1、通频带高。主要表现为抗扰度下降。
2、输入电阻变大。策略,7805输入侧滤波方式更适合电容滤波。
3、输出电阻变小。策略,7805输出侧适合电感滤波。
7805的其他使用注意事项。
1、7805,输入电容应大于输出电容。7805datasheet,通常是输入1uf,输出330nf。
2、根据笔者多次emi测试经验(车规),7805容易高频侧辐射超标。所以在设计7805电源电路时,应预留两小电容焊盘到7805输入输出两侧。
焊盘应使用小封装,例如0603的电容。
主要时7805的负反馈特性,通带宽,基本就是全通。然后根据emi频谱,其他元器件还需要用磁珠隔离,通常时单片机。
3、根据7805的耐压,压敏器件选择10d220k,tvs选择smcj22ca。稍高也可。
4、根据7805的特性,可在7805输入侧串联一个封装较大的功率电阻,例如100欧姆,1210封装。通常14ma,只有1.4V的压降。
同时也可以限制7805输入电容的充电电流。
5、7805前面加电感滤波应选择滤高频。buck电源则相反。

楼主:
上述电路图中,使用压敏电阻,直接接在外端。
如使用tvs,应该在电阻后面,提高浪涌存活率。
压敏电阻吸收能量较高,tvs反应快,吸收能量不如压敏电阻。所以tvs接在电阻后面。
使用压敏电阻,主要车规7637有个抛负载,压敏电阻无压力。tvs容易炸毁。
buck电源,待续

网友D:
说的不错,希望楼主**下去。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述电路图中,使用压敏电阻,直接接在外端。
如使用tvs,应该在电阻后面,提高浪涌存活率。
压敏电阻吸收 ...

电气 怎么喜欢上了电子  哎呀

网友F:
楼主经验老道哦

网友G:
楼主这种经验分享类的**,不点赞是不行的。

网友H(2019-03-14):
引用 楼主:
在工控领域本人使用78L05-sop8封装,在汽车电子通常选择汽车级ncv78L05(onsemi)
优点:
1、线性电源,适 ...

LM2576的纹波可以做的30mV以内。这要求你的PCB的布局布线能力。
另,原理图应该是左入右出,VCC要从左入,+5V从右出。

楼主:
工控电源电路buck篇
工控电路常用12V或24V,其中24V比较通用,如5V侧用电量大,不可避免要用buck电源。
buck电源的优点:
1、效率高
通常500ma以内,基本不太需要考虑开关芯片的散热。
2、LM2576或LM2596系列通常耐压很高55V。
论述,作为电源电路需要一定的抗浪涌能力。7805只有30V或36V,5V侧的单片机或其他元器件半导体工艺还是很可靠的。
我现在已经不在纠结单片机的抗扰能力了,老老实实把钱花在电源电路上,可能更实际。
缺点:
1、buck开关电源元器件稍微复杂些
论述:buck电源,电感,续流二极管,次级电容,都要比7805要大。尤其LM2576工作频率低,需要更大的电容和更大的电感。
但是作为一个要通过emc验证的产品,通常这些电感电容也跑不掉。
2、为了通过emc,尤其emi,需要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一级lc滤波器。
论述:作为电子工程师,把成本向电源部分倾斜,个人经验,应该不会亏。笔者用了stm8af,stm8s,ht66f002,ht66f5233,stc15w404as,pic16f675
attiny13a,atmega8,atmega128,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基本都差不多,垃圾电源电路,都容易出问题。这些滤波器同样提高抗干扰能力。

这个buck电路图,是我的标准电路。
1、其中R2封装要大,至少1210,阻值要小,主要限制电容充电电流,和抗浪涌保护tvs。
有这个电阻tvs不容易挂掉,根据自己的用电量,慢慢加,能加1欧就是胜利。电阻要仔细调试,对系统效率有影响。不宜过大。
2、D2,通常是1n4007
3、TVS,根据输入电压,12V通常是smcj22ca,24V通常是30Ca
4、L1,C2,主要作用滤掉10M以下的低频,buck电源一般不处理都是低频超标。高频辐射小。
5、C4用mlcc,靠近lm2576焊盘。
6、R1,C1和R3,C8,预留焊盘,有一定的续流作用,能降低10M以下整体辐射。但是降低系统效率。
emi实在没招,加上,立马改善。电阻,电容,根据电流,慢慢配,其中电阻100-1k,电容10n-1n。
7、C5靠近焊盘,c7靠近电解电容。靠近焊盘的意思减小高频回路。
8、电感最好带屏蔽,越矮越好。
9、由于buck电源,输入电流是不连续的,24V到lm2576电源输入端,回路越小越好,可以参考ti的2576的推荐pcb找找灵感。输出端加小值电容。

楼主:
单片机电路待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数字输出电路:
此电路来自PLC和本人汽车行业的经验。
光耦隔离,Y0耐短路,加续流二极管。

M7 IN4007的电流为1A.为什么这样加呢 换成SS34好些,  D2为什么选22A的呢   是不是太大些,个本选的话14左右就行了?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M7 IN4007的电流为1A.为什么这样加呢 换成SS34好些,  D2为什么选22A的呢   是不是太大些,个本选的话14左 ...

你好,
1、1n4007是防止外接高电压倒灌
2、本人在设计工控电路时,控制板一般控制DC12V或DC24V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这些电流一般都很小。例如要控制220V的接触器,会在工控箱内用12v继电器去驱动接触器。如果控制大电流应选用接触器,寿命长。如果控制加热之类的,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本人原则上不再控制板上驱动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2576的纹波可以做的30mV以内。这要求你的PCB的布局布线能力。
另,原理图应该是左入右出,VCC要从左入 ...

谢谢,你的纠正,lm2576,做模拟电路也没什么问题。就看你的要求了。
原理图方面顺序,谢谢你的指点。已经养成坏习惯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
1、1n4007是防止外接高电压倒灌
2、本人在设计工控电路时,控制板一般控制DC12V或DC24V中间继电器 ...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I: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解决AC-DC的供电问题,我一般是外购买一个开关电源.如果自己设计一个开关电源风险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解决AC-DC的供电问题,我一般是外购买一个开关电源.如果自己设计一个开关电源风险太 ...

自己设计开关电源,如果电流不大,找个液晶电视的常用开关电源芯片,练练手。
我前面说过,我在的行业是汽车电子+及工装设计。基本都是直流电。在AC转dc方面还是没有什么经验。
因为工业级开关电源,至少要有耐短路能力,其实设计门槛挺高的。工业环境电磁环境恶劣,还要一定的emc基础,否则自己做出来的,不可靠,难搞。
但是不是大功率的,我个人认为不难,我也准备尝试。

楼主:
单片机电路总则
1、所有单片机都是垃圾。
论述:单片机是一个脆弱的系统,如有可能避免使用单片机。
2、单片机也是比较成熟的电路。
论述:您设计的电路板有单片机硬件损坏,应检查自己电路设计。尤其是电源电路,和io电路。
3、单片机是低压电路。
论述:单片机的硬件保护比较容易,io口都要串电阻,电源口串小值电阻,例如10欧,这样单片机一般很难坏。就我个人经验是这样的。
如果某个io口没有电阻,将来必然成为系统的薄弱点,单片机io不是用来带大电流的。不要纠结于单片机的io驱动电流是多少,能否直接带动led什么的。
4、单片机可以垃圾,电源不能垃圾。
论述:在系统设计时,成本可向电源电路倾斜,至于单片机用了台湾的合泰什么的,什么玩具用的,就不稳定,让别人说去吧。
一个优秀的电源电路,能挽回你其他部分的垃圾设计。
一个垃圾的电源电路,返修率高的,让你怀疑人生。
用了1元的单片机,怕什么,换来电源电路有共模电感,差模电感,磁珠等,TVS,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绝对值。
为什么,因为单片机硬件有电阻就可以保护。

网友J(2019-04-13):
1.对于接口电路,三极管能用1m就饱和,就不用2ma?楼主这是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2. TVS,根据输入电压,12V通常是smcj22ca,24V通常是30Ca   你确定?这样选择 你的管子要多大封装的TVS啊 不切合实际

网友K:
你这个比较专业了  本人也做了不少硬件方面的工作  但理论还是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对于接口电路,三极管能用1m就饱和,就不用2ma?楼主这是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2. TVS,根据输入电压,1 ...

TVS保护,不一定需要很大的封装。
有时一个小值电阻就能搞定。比如你的5v侧的单片机+其他用电,比如50ma。串联一个22-47的电阻。这让有浪涌来的时候这颗电阻,瞬间限制了电流。比如12V系统,经过22欧的电阻,tvs瞬态电流小于1A,可以用sod-123的tvs搞定。可以看我的7805的线性电路。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可以串这么大,因为我非常抠门的使用5v的电流。浪涌经过这100欧的电阻,基本不会超过tvs的最大功耗。我自己做实验,能保持一分钟高压。
基于此,我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一般三极管都是单片机驱动,使用的是宝贵的线性电流。
如果5v侧电流过大,电阻压降太大,7805输出就不稳定了。
7805之前的小值电阻,起到了自恢复保险丝的作用。但是自恢复保险丝的不能保护一个sod-123的tvs管。100欧的电阻可以。所以你在5v测的电流越小,可以串更大的电阻。与7805之前的输入电容构成rc滤波。
不用自恢复保险丝,因为反应慢。反应过来了,tvs已经炸了。除非tvs封装很大,能抗。
小电流带来的好处,电感体积变小,共模电感变小,电阻变小。没有令人抓狂的热耗散问题。
另外emc中的emi,辐射能量跟你di/dt有关。小电流是从根本上解决emi问题。
电阻,电容,电感,很便宜,电阻更便宜,有的时候想的头破血流,查了n多资料,其实一个电阻就搞定了。
因为我老板看bom表从不说电阻,电容,都说要用好的。这些电阻电容才是保护那些昂贵器件的关键。越是贵的器件越脆弱,比如ad7606,烧了n片,一片就是80多。
以上是我对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比较专业了  本人也做了不少硬件方面的工作  但理论还是欠缺

我这个不算专业的,电子硬件设计是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L(点评):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向楼主学习

楼主:
晶振电路
1、晶振电路一般设计比较简单。
2、晶振电路一般用在低压侧,且不与外界接口,一般不需要处理ems,esd。但是emi测试中,有可能碰到单片机晶振频率及其谐波超标。如果做要过emc晶振上预留串入电阻和磁珠,避免以后改pcb。
串入电阻,可以限制振荡电流及变化速度。对于超标不多的系统,基本能过。0r电阻,60R电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3、网上有无源晶振emc标准电路,思路差不多。在单片机X1,X2,并了个小电容。
4、其他小细节:
(1)外壳接gnd
(2)晶振附件有地铜包围。
(3)直插晶振焊盘,用丝印全部覆盖,有一定的绝缘作用。呵呵,或焊接的时候留意一点引脚,稍微悬空。

楼主:
单片机烧写
(1)上策(做产品)
1、pcb不预留烧写孔,直接烧写芯片。如留了,将来要面对esd问题。很多烧写都是接入rst的,处理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2、芯片烧写完毕,关闭内部的isp功能,例如avr可以烧写熔丝位关闭。stm32也可以在stm32cube里把debug关闭。
stc,可以特殊引脚电平来停止触发isp,做emc试验切记关闭isp。
如果误入调试模式,单片机就卡死了,不复位,对于汽车emi测试就是d类了。如果复位就是c类。
(2)中策(自用设备)
1、如果预留烧写口,需要做一些防呆处理。vcc,gnd 错开,这样插反,不烧单片机。例如第一引脚vcc,最后一个引脚gnd,插反了,一般电脑usb口直接过流,
主要原因单片机内部一般都有esd二极管。不能反接。反接单片机迅速发热。最后烧毁单片机。
2、烧写口,并一些电容,烧写信号线加小值电阻,例如100r。能上拉上拉。做一些简易的esd处理。
3、烧写口离单片机近一点。
4、烧写后,复位口多功能的,设置成输出,或输入。输出好些。
(3)下策

楼主:
复位电路:
1、此电路来自合泰单片机的datasheet,在某些电子网站上也有这种电路。
2、对于单片机内部有硬件低电压复位,做一些自己用的设备,一般可省略复位电路,或只上拉。
3、对于老式单片机,如avr,需烧写熔丝位。低电压复位能打开都打开。笔者接手一个avr tiny13a的单片机电路,频繁开启电源,单片机卡死。
看门狗无效。无法复位,后来用低电压复位解决。当然这个东西不能怪单片机,主要电源设计太垃圾。
4、低电压复位,就是防止硬件电路电压低至数字电路的不确定电平就会乱跑。此项对有读写eeprom程序也很重要。
5、关闭低电压复位,可以降低一点电流。
6、基于本人经验,淘汰没有低电压复位的单片机机型。
7、复位电路靠近单片机引脚。

楼主:
图为单片机驱动三极管(非接口用途),给自己用的,不向外提供接口。
1、D1,在接12-24V时,防止反接,如接5V,7805前面有二极管可以去掉。
2、R1,为限流电阻。如容型负载。此电阻有分压作用,需仔细选择。如果选择的好,例如100欧,随便什么三极管没有过流的可能。
3、D4,为续流二极管
4、市面有带阻三极管,如ldtd123ylt1g(npn),ldtb123ylt1g(PNP)可省略电阻。
5,npn可更换为nmos。pnp可换成pmos
6,非接口电路的意思,就是负载时自己用的,不提供给外部。

图为单片机驱动三极管(接口用途),提供给用户的接口
对于用户接口最恶劣的情况为:
1、对vcc短路
2、对gnd短路
一般问题:
3、esd问题
4、感型负载
5、反接
一、对于npn或nmos来说:
1、对gnd短路,不会损坏
2、对vcc短路,如不处理会烧毁晶体管,解决方法:
(1)使用低边开关代替npn三极管,成本高。
(2)使用自恢复保险丝,由于自恢复保险丝反应慢,mos管,封装要大,sot-23就太脆弱了,降等级使用。成本适当
(3)限流电阻+自恢复保险丝,限流电阻可以取小点,使不超过晶体管最大电流,自恢复保险丝反应慢,可以避免。
比如对外提供100ma的电流,可以使用20欧的电阻加100ma的保险丝,sot-23的三极管万无一失。
(3)只限流电阻。成本低。有些情况可能不好实现,如电流大了,电阻太小,没有意义。例如继电器有工作电压的低于额定20%可能不吸合。
例如驱动一个12V,90内阻的继电器,可以使用3a的mos管+10欧的电阻。此方法,可以抵挡一段时间的短路。对于抵御emc中ems的高能脉冲
感型负载续流方法跟非接口用途不一样,还需考虑,带电插拔的情况。esd问题。

注意,此图中vce采样也是短路检测的方法,占用一个adc口,或比较器。adc采集反应慢,可以通过选取适当的限流电阻,先抗一下。
如电流较大,应采用比较器中断。

网友M:
谢谢关心,期待的更多。

网友N:
棒棒的帖子,给楼主点赞

网友I(2019-09-18):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开关电源,如果电流不大,找个液晶电视的常用开关电源芯片,练练手。
我前面说过,我在的行业是 ...

谢谢楼主!

网友O(2020-01-16):
赞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技术兼职或者撰写技术心得体会都有报酬 请加我微信 kuaibao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