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0X产品特性

楼主:
⚫ 32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F003 系列 / HC32F005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
– 5μA @ 3V 深度睡眠模式: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 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 和 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0μA@32kHz 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30μA/MHz@3V@16MHz 睡眠模式:CPU 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主时钟运行
– 150μA/MHz@3V@16MHz 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4μS 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上述特性为室温下典型值,具体的电气特性,功耗特性参考电气特性一章
⚫ 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 HC32F003 系列支持 16K 字节 Flash
– HC32F005 系列支持 32K 字节 Flash
⚫ RAM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 HC32F003 系列支持 2K 字节 RAM
– HC32F005 系列支持 4K 字节 RAM
⚫ 通用 I/O 引脚 (16IO/20pin)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内部高速时钟 4M, 8M, 16M, 22.12M,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32.8K / 38.4K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通用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高性能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 个可编程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捕获比较,PWM 输出
– 1 个 20 位可编程计数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RC-OSC 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UART0-UART1 标准通讯接口
– SPI 标准通讯接口
– I2C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 CRC-16 模块
⚫ 唯一 10 字节 ID 号
⚫ 12位1Msps采样的高速高精度 SARADC,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6 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 路电压比较器 VC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 LVD,可配置 16 阶比较电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的实时调试器
⚫ 工作温度:-40 ~ 85℃
⚫ 工作电压:1.8 ~ 5.5V
⚫ 封装形式:QFN20,QFN24,TSSOP20,SOP20

网友A(2019-02-12):
华大威武,顶起~!

网友B(2019-04-04):
最近在看华大的003请问在线仿真要用华大专用的仿真器么 还是只要符合CMSIS-DAP标准的仿真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华大的003请问在线仿真要用华大专用的仿真器么 还是只要符合CMSIS-DAP标准的仿真器就可以 ...

CMSIS-DAP的都行。JLINK / ULINK / STLINK....都可以。

网友D:
能送样吗?
联系邮箱:zhouzw@hzbeisen.com

楼主(点评):
5月中下旬华大MCU将在21IC上举行送样品的活动,届时欢迎您的参与和关注哦

网友E:
华大的资料好少啊,学习起来真的比较吃力

网友E:
希望多一些资料

楼主(点评):
好的,21IC上会逐步添加更多相关资料,您也可以前往MCU@HDSC.COM.CN了解更多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送样吗?
联系邮箱:

5月中下旬华大MCU将在21IC上举行送样品的活动,届时欢迎您的参与和关注哦

网友F(2019-05-06):
总的不错 和国产的003们比较 唯一的剩下的2个问题就是 :
1,价格, 如果可以在1.5以下 就厉害了
2, 温度,如果是105度的 就更棒了

网友G(2019-06-12):
一款专业的晶圆点数机,快速高效。 18682080790

网友H:
华大的MCU是很好用,唯一的遗憾是加密不好用,如果加密了,仿真口就不能用了,没法后续产品的升级,只能用串口下载,但是串口一般都有外设,需要跳线,PCB空间有有限,这个加密真的很不好,和ST一样就行,不能读取可以下载更新,加密后能仿真口失效,真是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I(点评):
新升级的版本已经可以通过SWD来升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华大的MCU是很好用,唯一的遗憾是加密不好用,如果加密了,仿真口就不能用了,没法后续产品的升级,只能用 ...

难道国产的IC 在加密这部分都不行,正在逐步转用国产IC

网友K(2019-07-29):
请确认一下,这个是6bit 还是16bit?没有看错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确认一下,这个是6bit 还是16bit?没有看错吧!

是6bit,没错

网友M:
这个不是实际意义上的DAC,而是比较器输入分压器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是实际意义上的DAC,而是比较器输入分压器吧

是的,F00x的这个6bitDAC只能当做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L/F17x,L/F19x或者L/F07x是带有12bit 500K的输出DAC的,而且可以使用内部的OPA做输出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