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ISD17240芯片烧录语音

楼主:
大家好,请问新唐的ISD17240语音芯片如何用上位机烧录语音呢?上位机的链接、具体烧录相关引脚请指点一下哦,谢谢!!!

网友A(2019-02-12):
这个芯片的手册没有介绍啊?

网友A:
这个不是单片机吧,是通过单片机控制或者按键控制。我看手册里提到的参考电路都是这种。

网友A:
这个管脚看,没有什么IO接口,只有一个通信接口,

网友B:
看手册的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的使用说明。

你这么一说,貌似只能是通讯口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