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3位6脚数码管驱动【驱动见32楼】

楼主(2019-02-12):
大家好,这种数码管只有6个管脚,需要一个一个点亮动态扫描。软件原理我倒是明白,但是硬件我有些疑问,这6个管脚直接连接单片机的GPIO口,没有限流电阻。数码管灯的压降为1.8-2.4v,单片机电源5v。
这样连接是否会烧坏单片机IO口?

网友A:
好多次的问题了

楼主:
顶一个,有知道的大侠解释下,多谢了

网友B:
脉冲点亮方式,电流在合格范围内,不会损坏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点亮方式,电流在合格范围内,不会损坏GPIO

1ms扫描一次,是否合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实际400us扫描一次,每点亮一个灯管后,需要消隐,时间也是400us。

网友C:
那几个公共脚,需要加驱动才合适, 可以用三极管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公共脚,需要加驱动才合适, 可以用三极管去驱动。

目前没有加三极管,也没有加限流电阻,亮度也合适。

网友D:
淘宝用哪个关键字搜这种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用哪个关键字搜这种数码管?

3位6脚单排数码管

网友E(2019-09-22):
单排6脚的数码管,省IO,加工时也省焊接工钱,用量大就是很合算的;

网友F(2020-08-26):
楼主,这个数码管显示程序有吗,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G:
现在这种做法都是省成本的做法,程序快速扫描,是不会损害单片机的GPIO的

网友H:
有些单片机的IO口是带有电流设定功能的,比如赛元的单片机可以设置4级驱动电流,这样才可以直连。普通IO口如果超过内部mos的电流参数,时间长了恐怕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数码管显示程序有吗,能不能借鉴一下

可以,需要程序加我qq吧,我发给你。QQ:2877730609

同求一个,调好久效果都不好。

网友I:
有此驱动.  如有需要,可联系 Q : 314665806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公共脚,需要加驱动才合适, 可以用三极管去驱动。

逐段驱动,6个IO最多可以驱动30个段。正好一个4位时钟数码管。任何时间单片机只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所以不会过流,因为不工作的IO要切换到高阻模式,所以不能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C:
不工作的IO要切换到高阻模式,可以用反逻辑 实现三极管扩流。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加三极管,也没有加限流电阻,亮度也合适。

拿到室外看看再说亮度是否合适

网友L:
这个不很简单啊

网友M:
楼主,你好,我加你了,我也需要一份驱动代码,谢谢。
以前用的都是标准的,最近接触这种非常少脚的数码管,不理解怎么用代码实现,所以和你要份代码,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我加你了,我也需要一份驱动代码,谢谢。
以前用的都是标准的,最近接触这种非常少脚的数码管 ...

已发,请查收

网友M(2020-09-28):
已收到,这段时间都没来上来21Ic,都没回复。
谢谢。

网友N(2021-03-17):
能否发一下这个代码给我,我现在能够让它正常点亮,但是无法让它计数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淘宝用哪个关键字搜这种数码管?

哇咔咔,,,单排数码管

网友O:
实在担心的话100r

网友O: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791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864-1-1.html

网友P:
现在很多新的单片机带 恒流或 强上下拉电阻。
不建议这种用法。

网友Q(2021-06-09):
楼主好 我也想要程序可以吗 谢谢

网友R:
每个PIN加个限流电阻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最近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驱动程序,我干脆上传到论坛里面吧,需要请自行下载。

支持下。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数码管脚是少了,但驱动代码比标准数码管复杂不少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最近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驱动程序,我干脆上传到论坛里面吧,需要请自行下载。

...

谢谢楼主的程序 论坛有您更精彩 只是里面不知哪个是数码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的程序 论坛有您更精彩 只是里面不知哪个是数码管程序

应该都在main.c里面,你仔细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