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求助】怎么这个延迟怎么设置为整一秒?

楼主(2019-02-12):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845;j>0;j--);
}

楼主:
求大佬解答啊啊啊啊

+我扣扣32239399

网友A(2019-03-31):
这样延时的话,就是通过指令周期来计算的,1秒精确的话还是用定时器吧

网友B:
精确的话需要用定时器

我是专业研究一分钟走势技巧

网友C(2020-12-01):
用函数延时不准,要用定时器

网友C:
刚学买个板子,现在这个好便宜的,有视频有PDF,很容易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