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人体感应模块的资料,i2c接口的,短距离10cm的

楼主(2019-02-12):
rt,4个引脚

网友A:
BIS0001这样的?

楼主:
更象HC-SR501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E4%BA%BA%E4%BD%93%E6%84%9F%E5%BA%94%E6%A8%A1%E5%9D%97&type=p&tmhkh5=& ...

没见到一样的

网友B:
100页都翻过了吗?要是再没有就别指望买成品,也许那根本就是专门自制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页都翻过了吗?要是再没有就别指望买成品,也许那根本就是专门自制的.哈哈.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 ...

100页没翻过,都被HC-SR501刷屏了,估计翻多少页都是它。它有好几米的起效距离,我只要10cm,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页没翻过,都被HC-SR501刷屏了,估计翻多少页都是它。它有好几米的起效距离,我只要10cm,不 ...

灵敏度调低些,再不去掉菲尼尔透镜罩.
其实弄个反射式红外头就行了.

网友C:
据老衲所知,这是热电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老衲所知,这是热电堆,哈哈哈...

数字式热电堆,还是你见识广,找对关键词,就好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式热电堆,还是你见识广,找对关键词,就好搜了

以前我们公司做了一些应用的研究,包括单点的,4*16,32*32的都有做过,多点的可以确定人体位置和测量温度。

网友D:
多点的可以确定人体位置和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