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时候正反馈有时候负反馈的电路怎么闭环锁定

楼主(2019-02-12):
大家好,有个器件,它的输出随温度的特性是正弦波的,相位和温度相关。
我的电路只能加热,要求它的输出为正弦波的 0度、180度、360度、180*N度 之一,也就是要求它的输出为0;
问题来了,它在不同的温度下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是随温度增加,有时候是随温度减小。我又想用最小的功率加热,有没有合适的电路?

网友A:
有个器件,它的输出随温度的特性是正弦波的,相位和温度相关。……

1. 工作温度在什么范围?
如:
工作温度范围:0 度到 50 度。

2. 对应的器件输出是什么?
如:
y = sin[wt + f(T)]
其中:
w —— (固定的)角频率
t —— 时间
f(T) —— 相位随温度 T 变化的公式
LZ 晒晒对应的公式或器件的数据手册?

3. 在各种情况下,电路的输出要求是什么?
如:
(a) 要求改变温度 T,使得 f(T) = 180 × N。或
(b) 要求通过加热改变温度 T,使得 f(T) = 180 × N + k × 15 的时候电路能输出为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工作温度在什么范围?
如:
工作温度范围:0 度到 50 度。

明显是要用相干检波的方式,得到信号。跟调相式激光测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