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提高电机控制的电流精度

楼主(2019-02-12):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想搞搞FOC控制,
现在发现通过采样电阻硬件电路采样的电流值放大后有10个AD左右的跳动,
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电流采样的精度,
不知大侠们是如何解决提高电流采样精度问题?

网友A:
AD精度不稳吧

楼主(点评):
AD跳变和电源等关系都很大,要做一个1、2个AD跳变的电源很难,成本也很高,也容易受到电源母线上的其他设备干扰。

网友A:
舍弃掉后面的2BIT数据。

楼主(点评):
要是舍弃后面两位,是不是电流分辨率就更小了哦,12位变成10位,再分成正负电流就只有512个值了,最后减掉一些误差,估计能用的也就小于500个AD值了

网友B:
首先把ad采集这块处理好

楼主(点评):
运放差分到ADC的,但ADC自己会跳变呀。

网友C:
10的话应该可以接受了啊

楼主(点评):
一般好的驱动器相差多少呀

网友D:
采样基准电压是怎么提供的啊

楼主(点评):
就是MCU的3.3v呀,有需要做特殊处理吗

网友E:
用软件进行处理可以不

楼主(点评):
可以简单滤波,但估计效果不是很好,所有的软硬件滤波都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相位延迟

网友F:
使用高精度采样电阻

楼主(点评):
感觉电阻的影响不大,是电源的影响更大

网友G:
采样速率和采样信号都是多少频率的啊

楼主(点评):
采样率是16k一次,信号也是16k,PWM是16k触发ADC

网友H:
前边加个电容试试呢

楼主(点评):
不能加电容,会有相位延迟

网友I:
选16位AD啊

楼主(点评):
12bit的AD就差了10个值了,16位估计后面四位已经跳变的不成样子了

楼主(点评):
12bit的AD就差了10个值了,16位估计后面四位已经跳变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这要看呢采集对象是不是有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