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03——直流电路,能量也不是靠导线传输的

楼主(2019-02-13):
  从初中物理课开始,老师就演示过一节电池和一个小灯泡,用导线联接之后灯泡就会发光,导线断掉灯泡就不再发光。现在我们每天扳动或者按下开关,开灯、开电视、开电脑、开电磁炉……习以为常。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都认为:能量是从电源经由导线传输到负载的。
  其实不是。
  肯定马上就会有人反驳了:从初中物理课,就是用水管中的水流来比拟电流,用管道来比拟导线,管道中水流流动做功比拟电流做功。能量怎么会不是由导线从电源传输到负载的?
  其实,这个世界是“场”的集合,能量是从电源由空间中电磁场传输到负载的,基本上没有导线什么事。导线不过是引导电磁场,改变电磁场形状罢了,能量还是通过电磁场传输。我们所谓电路,不过是对电磁场的一种简化。
  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能量不是由导线从电源传输到负载的。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图(01)中AB和CD是两条足够长的互相平行的直导线。A、C侧是直流电源,B、D侧是负载,电流在两条导线中方向如图(01)中箭头I所示。注意:电流不是矢量,箭头I仅仅是表示在导线中的方向而已。图中还标注了电源Source(在下)和负载Load(在上)。由电流方向,显然AB联接到直流电源的正端而CD联接到直流电源的负端。更进一步,我们暂先假定AB和CD都是理想导体(电阻率为零)。

       图(01)

  显然,由于直流电源的存在,空间中存在电场,由于AB导线和CD导线中电流存在,空间中也存在磁场。
  我们在直导线AB和CD确定的平面上选取AB和CD之间靠近AB的一点M,如图(02)。

       图(02)

  由前所述,M点处存在静电场E1,方向如图(在ABCD平面内),显然与AB导线垂直。也存在静磁场H,方向是由纸背指向读者,与ABCD平面垂直(这个方向依惯例用一个圆中间加一点表示)。至于图中S1这个矢量是什么,我们后面再介绍。
  麦克斯韦于1873年出版了科学名著《电磁理论》,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在电磁学中的地位,如同牛顿运动定律在力学中的地位一样。
  麦克斯韦方程组包括了所有的电磁现像,推导出电磁波的存在,并且由真空的电容率和真空的磁导率(这是实际测量出来的)推出电磁波传播速度等于光速(这也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如今所有的普通物理教材,都会列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图(03)就是从程守洙等《普通物理学》3册100页上复制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截图。

        图(03) 麦克斯韦方程 程守洙等《普通物理学》3册100页

  但是,如同牛顿运动定律(包括万有引力定律)中并没有指出能量的传输和转化一样(这一点只要仔细看看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也没有指出电磁能的传输和转化。
  直到麦克斯韦去世后五年的1884年,伯明翰大学教授约翰·亨利·玻印亭(John Henry Poynting 1852~1914)才指出,电场强度E与磁场强度H叉乘的结果E×H表示电磁能的传输密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后人称S=E×H为玻印亭矢量,也叫做电磁能流密度矢量。玻印亭矢量在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是瓦特每平方米。稍后亥维赛也独立作出了同样的发现。

        图(04) 玻印亭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矢量的叉乘。两个矢量的叉乘(也称为矢量的叉积,或者矢积,或者外积)是一个矢量,与两个叉乘的矢量都垂直,方向由右手定则(右手拇指指向叉乘的第一个矢量,食指指向叉乘的第二个矢量,则中指指向叉乘结果的方向)决定,叉乘结果的大小等于两个叉乘的矢量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在图(02)中M点处电场强度矢量E1和磁场强度矢量H叉乘的结果,是玻印亭矢量S1,方向如图(02)中所示,S1也在ABCD平面内,与AB平行,由A指向B,即由电源侧指向负载侧。
  如果我们在靠近CD导线的AB一侧取一点,虽然CD导线中电流方向与AB导线相反,但该点的玻印亭矢量也是由C指向D,由电源侧指向负载侧的。
  在中学物理课里面就讲过:“电力线始于正电荷,终于负电荷”。到普通物理,有电场强度矢量的高斯定理:在任意静电场中,通过任一闭合曲面的电通量与该曲面包围的电荷量代数和成正比。用比较通俗但不那么准确的语言来说就是:穿出曲面的电力线比穿入曲面的电力线更“多”,那么曲面包围的净电荷数为正,反之则曲面包围的净电荷数为负。由此,我们可以说,穿出曲面的电力线比穿入曲面的电力线更“多”,曲面包围着电场强度矢量的“”,反之则曲面包围着电场强度矢量的“”。如图(05)。
  电场强度矢量是如此,那么,电磁场中穿出任一闭合曲面的玻印亭矢量比穿入曲面的玻印亭矢量更多,或者更少,有什么物理意义?
  和电场强度矢量一样,穿出闭合曲面的玻印亭矢量比穿入曲面的玻印亭矢量更“多”,该曲面包围着电磁能的“”,反之则曲面包围着电磁能的“”。那么电磁能的“”和“”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看,“”是电磁能的产生之处,“”是电磁能的消失之处。但是,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能量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总能量保持不变。所以,玻印亭矢量的“”,是其它形式的能量(例如机械能、化学能等等)转化成电磁能之处,玻印亭矢量的“”,是电磁能转化成其它形式的能量之处。

       图(05)

  注意图(02)中玻印亭矢量S与AB平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AB和CD都是理想导体(电阻率为零)。如果AB和CD不是理想导体会怎样?

        图(06)

  AB和CD不是理想导体的话,则AB和CD均具有一定电阻。因为电阻的存在,导体中又有一定电流I,导体A端电位一定比B端要高。于是,在空间中M点处一定存在电场强度矢量E2,由A指向B,与AB平行。如图(05)所示。
  既然M点处存在电场强度矢量E2,先前我们还论证过M点处存在电场强度矢量E1(这是由于AB和CD之间存在电压而产生的),那么M点处电场强度矢量E一定是E1和E2两个矢量的和。如图(06)所示。
  现在M点总电场强度矢量E不再垂直于AB,而是稍微向负载方向偏移一个小角度。

        图(07)

  既然电场强度矢量E因为存在分量E2而向负载方向偏移一个小角度,那么M点处的玻印亭矢量S与矢量E和矢量H均垂直,必定会向导线AB偏移一个小角度,如图(08)。

       图(08)

  既然玻印亭矢量S向导线AB偏移一个小角度,那么可以分解成平行于AB的一个分量S1和一个垂直于导线AB的分量S2。如图(09)。
  玻印亭矢量S的分量S1指向负载,分量S2指向AB导线。显然S1表示电源向负载传输能量的能流密度,S2表示向导线内部传输能量的能流密度。

        图(09)

  图(09)中,不仅是图中M点,在AB导线附近作一个圆环(环所在平面垂直于AB)环绕AB,该环上任意一点(不在ABCD平面上)的玻印亭矢量仍然是一个分量平行于AB指向负载,一个分量垂直于AB指向导线内部。虽然环上各点玻印亭矢量大小不同,方向不同,但各点的玻印亭矢量均有指向导线AB的分量。所以,大部分电磁能(分量S1)向负载传输,小部分电磁能(分量S2)向导线内部传输。
  在非理想的CD导线附近,根据此处电场强度矢量的方向和磁场强度矢量的方向,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导线CD附近各点的玻印亭矢量也是一个分量平行于CD指向负载,一个分量垂直于CD指向CD导线内部。

  我们再来看看ABCD平面上其它点。
  图(01)中AB导线和CD导线之间的电场不是匀强场,而是在靠近导线处电场强度较大,导线外表面处最大。至于磁场强度,也是导线外表面处最大。由此可知,玻印亭矢量的模在导线表面处最大。结合前述PQ线上以及过PQ垂直于ABCD的平面上玻印亭矢量为零,我们看到图(01)中玻印亭矢量的模是在AB导线表面最大,随着M点向CD导线方向移动而减小,到两根导线中间线处最小,然后又增大,到CD导线表面处达到与AB导线表面处一样大。至于ABCD平面之外,比如说AB右侧,也是导线表面处最大,距离导线越远,玻印亭矢量的模越小。但与AB和CD之间不同,在AB右侧玻印亭矢量的模要到无穷远处才下降为零。
  在图(09)中,我们曾说明“在AB导线附近作一个圆环(环所在平面垂直于AB)环绕AB,该环上任意一点(不在ABCD平面上)的玻印亭矢量仍然是一个分量平行于AB指向负载,一个分量垂直于AB指向导线内部”。再结合图(05),围绕导线AB以导线外表面和导线任意两个横截面作一个封闭曲面就可以看出:AB导线就是玻印亭矢量的一个“”,因为环绕AB的玻印亭矢量都具有指向AB导线内部的分量。既然AB导线是玻印亭矢量的一个“”,那么在这个“”中必有电磁能转化成为其它形式的能量。对CD导线也是如此。对导线来说,电磁能通常是转化成为热,也就是导线内部会发生热损耗。
  正因为导线是玻印亭矢量的“”,导线内部有电磁能转化成热能,我们不能用太细的导线。见图(07),假定我们用比较细的同种材料导线替换原来的导线,或者导线直径不变但用电阻率较大的材料如铅替换铜,图(07)中电场强度矢量E的分量E2必定相较于原来的导线有所增加,电场强度矢量E会向负载方向转过更大一些的角度,那么因为玻印亭矢量总与电场强度矢量E垂直,图(08)中玻印亭矢量S就会向导线AB转过较大角度。这会使图(09)中分量S2变大而分量S1减小。
  图(09)中分量S2变大而分量S1减小,意味着传输到负载的电磁能量相较之下变少了,或者说效率降低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分量S2变大可能使导线过分发热,导致绝缘损坏,甚至导线熔化(保险丝就是如此),这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导线不能太细,而且要使用电阻率尽量小一些的材料制作以减小损耗。

       图(10)

  讨论过导线之外的玻印亭矢量,现在我们看看导线之内的玻印亭矢量。
  我们在AB导线上截取一小段,如图(10)红色圈所示。
  图(11)就是图(10)红色圈中那一小段导线,再横着剖开的截面。在图(11)中i是电流密度矢量(再说一遍:电流不是矢量)。我们在导线内部任取一点N,如图。因为N点在导线中线左边,所以N点处磁场强度方向是从纸背指向读者(如果N点在导线中线右边则磁场强度方向相反)。
  在导体中,电场强度矢量的方向一定和电流密度矢量相同。但是图(11)中,电流密度矢量并没有径向分量,所以电场强度矢量也一定没有径向分量。电场强度矢量E的方向一定与电流密度矢量i方向相同。

       图(11)

  既然电场强度矢量E方向与电流密度矢量i方向相同,又知道磁场强度矢量H的方向,那么该点的玻印亭矢量S方向就容易确定了。该点玻印亭矢量S的方向必定在导线的径向,没有沿导线轴向的分量,如图(12)。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能量是从电源由空间中电磁场传输到负载的,基本上没有导线什么事。导线不过是引导电磁场,改变电磁场形状罢了,能量还是通过电磁场传输。我们所谓电路,不过是对电磁场的一种简化。

       图(12)

  玻印亭矢量S是电磁能流密度矢量。导体内部玻印亭矢量S在导线轴向没有分量,显然导体内部电磁能量没有朝向这个方向的流动。
  由此,如图(08)和图(09)所述,在导体外部玻印亭矢量在导线轴向存在分量,现在我们证实了即使是在直流情况下,导线内部玻印亭矢量在导线轴向也没有分量。可见在图(08) 和图(09)所示的直流情况下,能量确实不是靠导线传输的——导线内部根本没有电磁能流密度矢量的轴向分量,而是靠导线之外电磁场传输的——导线外部存在电磁能流密度矢量的轴向分量。

  电磁能是如何传输的,在1884年玻印亭就已经解决了,并非“在上个世纪3,40年代就大致搞清楚了”,而是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早了大约五十年。
  玻印亭提出电磁能的传输密度矢量,那时赫兹还没有作出证明电磁波存在的经典实验,不过白炽灯已经发明出来,而且美国和英国都建成了可以供电给数万盏白炽灯的发电厂,当然,是直流供电。

@whtwhtw :文中已经说明:导体内部没有从电源向负载的能量传输。导线的作用不过是引导电磁场,改变电磁场的形状罢了,能量还是通过电磁场传输的,最主要的传输是在导线的外表面附近。如果没有导线,电磁场的形状就不是这个样子,能量传输也就不是主要从电源向负载传输,而要扩展到整个空间。
如果电流跟导体无关是不是不用架高压线了,用眼一瞪电就由电厂传输到家里了
电源提供场没错,导体提供自由电子,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A:
王守仁

@maychang :没错 就是
@Siderlee :想必是台北近郊的阳明山了。阳明山公园应该只是阳明山的一部分。
@maychang :第一次知道这个牛人,是在台北的一个大公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所以,说王守仁“格物”,不如说王守仁反对“格物”。
王守仁“格”竹子,“格”了七天没有“格”出来,反而病了一场。于是王守仁说:物如何格得?再也不“格”了。

网友B:
这个理论我也学过,也能理解。

      直流电流是由移动电荷形成的。电荷移动时,周围电场也要跟着电荷移动,
玻印亭矢量反应的的只是周围电场的移动,不能反映电荷的动能。
      也许有人会说,电荷的动能很小可以或略。但是问题是电路中电荷电场的
能量参与能量交换的份额更少。

      麦克斯韦方程组不含物体质量,他解释直流电不可能是完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我也学过,也能理解。

      直流电流是由移动电荷形成的。电荷移动时,周围电场也要跟着电荷移动 ...

电磁学(或电动力学)范畴主要考虑的是电磁能

所谓加的电压,可以看做是电磁场,电压是相对的,电势也是
电子在电磁场中不动,电磁场的变化,就会导致电子的移动,你要阻止电子的移动,就会做功,比如电磁炉的发热,物质由原子和核外电子,原子是不会动的,但是电子在电磁场的变化下,能力增加,就会脱离原子的束缚而动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磁学(或电动力学)范畴主要考虑的是电磁能。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比如超导电流环,无论电流强弱,波印廷矢量都是零,但是导线内部能留密度不为零。

      算了,还是各持己见比较好。

网友D:
没看懂,我只是看明白了,电磁能是沿着导线传播的。
但是,导线中的电流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能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我只是看明白了,电磁能是沿着导线传播的。
但是,导线中的电流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能量呢? ...

“导线中的电流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能量呢?”

从“场”的角度看,不是。
从“路”的角度看,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线中的电流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能量呢?”

从“场”的角度看,不是。

比如说:电磁炉,我的理解是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的电磁场用来加热锅子,那么这个电磁场的能量相当大,但是把锅子拿掉,虽然电流会下降一点,但是并不会下降太多,即从电源端消耗的能量并没有减小多少,电磁场的能量去哪儿了呢?

辐射到空间了

网友B:
还拿超导电流环做例子。
     超导电流环周围没有电场,只有磁场,所以S处处为零。现在增加一个道具----在环的周围
放置一个带电体,这样周围既有电场也有磁场,S不会处处为零,这意味着空间有能量传输了么?
当然不是!这个结果其实是我错误应用了麦克斯韦方程组。

      在麦克斯韦方程组里面电场与磁场必须是同一个电荷(或同一个对象)产生的。

      放置带电体后,超导电流环周围磁场和电场并不都是电流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电磁炉,我的理解是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的电磁场用来加热锅子,那么这个电磁场的能量相当大,但是把 ...

“但是把锅子拿掉,虽然电流会下降一点,但是并不会下降太多”

这句话里面的“电流”,是指线圈中的电流?还是直流电源供出的电流?
电磁炉工作频率数十kHz,你用什么仪表测量线圈中电流?

网友B:
      在稳恒电路里,电路周围的电场是导体表面的静电荷产生的。电流则是导体内部电荷相对相对运动,
导体内部基本呈电中性,对外不产生电场,他只对外产生磁场。

      由两个不同对象产生的场得到的S有意义么?

待我想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把锅子拿掉,虽然电流会下降一点,但是并不会下降太多”

这句话里面的“电流”,是指线圈中的电流 ...

AC220V电源端用功率计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220V电源端用功率计测量

“AC220V电源端用功率计测量”

功率计测量出来的必是功率,不可能是电流。虽然功率计一般有电压线圈,还有电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稳恒电路里,电路周围的电场是导体表面的静电荷产生的。电流则是导体内部电荷相对相对运动,
导体 ...

考虑了三四个具体的超导稳恒电流和静电场的例子(静电场不同方向),发现超导(其实只要把导体发热减去就是和超导一样的)稳恒电流和静电场中玻印亭矢量对任意闭合曲面的通量好像都是零,即没有“源”也没有“阱”,因此并没有其它形式能量转化为电磁能,也没有电磁能转化为其它形式能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了三四个具体的超导稳恒电流和静电场的例子(静电场不同方向),发现超导(其实只要把导体发热减去就是 ...

波印廷向量对任意闭合曲面的通量为零这个好理解。
      但是波印廷向量描述的是空间一点的属性,某点的波印廷向量不为零
的意义就不好解释了。

网友B:
我觉得S=E X H中,E和H必须是同一对象发出的。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的结果是不可理解的,太多了。。。。

网友E:
说直白点,导线是载体,能量是靠电磁场传输,电磁场的能量导致电子的移动,电子的移动有原子核的阻力,导线会发热

网友B:
最后发一贴:

      有一个模型可以证明【直流电路,能量也不是靠导线传输的】是错的。

      很简单:同轴电缆通直流电。当芯线直径与屏蔽层直径无限接近时,S在截面的积分为零。<懂的人一看就知道>

@maychang :知道了,这个是我弄错了。
“当芯线直径与屏蔽层直径无限接近时”,芯线与外层之间的电场强度将发散。
@maychang :哦,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叠加问题我也想过。
别“最后发一贴”啊,我正在考虑若干个不同源产生的不同电磁场叠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一贴:

      有一个模型可以证明【直流电路,能量也不是靠导线传输的】是错的。

"很简单:同轴电缆通直流电。当芯线直径与屏蔽层直径无限接近时,S在截面的积分为零。"

自己算一下能流密度

这个模型的E和H都是可以计算的,能流密度不是无穷大。

网友B:
   不过谈下去不要谈及人品道德之类的东西。跟老M 老H谈,是因为你们概念比较清楚,有可能谈出个结果。

   说破天,要不是我错了,要不就是我们都被蒙了(我以前跟你们的观点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一贴:

      有一个模型可以证明【直流电路,能量也不是靠导线传输的】是错的。

算一下电场强度E。

哦,这个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谈下去不要谈及人品道德之类的东西。跟老M 老H谈,是因为你们概念比较清楚,有可能谈出个结果。

   ...

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绝不会涉及到“人品”问题。

你那个“不同源”所致电磁场(或电磁波)的能流密度,早有定义

我要的不仅仅是定义,而是物理意义,总不至于是真实的能流密度吧?
这个能流密度的意义是什么?我没见过。你说一下。

网友C:
电磁能流密度定义为:

        S=E×B/μ

其就是源自于坡印庭定理电磁行波

空间某点上的电磁能流密度不可能采用实验验证,但坡印庭定理(闭合面上的电磁能流)早已被验证。

通常,若电磁波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则可在其传播截面上测量相应的电磁能流。而由此推算出其近似的能流密度。

网友C:
物理学中有许多东西是没有相应的直接实验验证的,譬如《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

近代物理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之上,第一性原理是由一组公设(类似于公理)构成。物理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组公设之上,只要相关理论中的所有可观察物理量都可以被实验验证,那么这个物理理论就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磁能流密度定义为:

        S=E×B/μ

算了,就这样理解吧。
      随便拿一个电荷和一块磁铁放在一起,空间就有能量传输,很难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了,就这样理解吧。
      随便拿一个电荷和一块磁铁放在一起,空间就有能量传输,很难理解。 ...

只要没有歧义,且不违反实验结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没有歧义,且不违反实验结论即可。

别扭。波函数好理解,因为他是复数。能流密度是实的,居然也不可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别扭。波函数好理解,因为他是复数。能流密度是实的,居然也不可测。

还是别扭,如果不加单源限定,通过外加更强的场,可以将S设定为任意方向,比如与电流方向相反。也可以将整个闭合电路的S设定为相同的方向,即便是导体表面也是如此。这样一来由S来判断闭合电路的能量传输方向就成了一句空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线中的电流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能量呢?”

从“场”的角度看,不是。

能量是决对的还是相对的?
如果是绝对的,那就不存在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
如果是相对的,那么就需要说明相对啥

网友G:
导体只传导电场,电子运动产生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量是决对的还是相对的?
如果是绝对的,那就不存在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
如果是相对的,那么就需要说 ...

这里所谓的“角度”是指“范畴”。

用《电磁学》的角度看,是场。
用《电路原理》的角度看,是“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电路原理》(也有称《电路》或《电路分析》)范畴内是忽略空间概念的。因此,能量传输只能考虑“路”(其实是关联)。

网友H:
这是物理层面的,电工都是原理层和应用层的。

楼主(2019-03-19):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S=E X H中,E和H必须是同一对象发出的。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的结果是不可理解的,太多了。。。。 ...

找了几个环的图片,想画出超导环周围的玻印亭矢量,说明这种情况下玻印亭矢量是环外表面附近的环形流,并没有“源”和“阱”。但发现画起来实在是非常困难,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S=E X H中,E和H必须是同一对象发出的。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的结果是不可理解的,太多了。。。。 ...

又看到你在《常识——能量守恒定律》中这个回复:

谈到随便拿一个电荷和一块磁铁,想起来《费恩曼物理学讲义》中对这种情况曾有论及,当然,只是定性分析,没有计算。

网友I(2020-11-30):
学电磁学都这样,最后都脑回路死循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是不二心的兄弟?刚才不二心找大师茶喝。才过几分钟你找大师的哥们的茶喝。
您俩是活腻,不想活。找茶  ...

看来你还没有死循环过,他们感同身受,你感觉是在找茶喝。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高中教书物理,是他拿手的学科。后来转学电子,但没有像物理那么精通。
单数不死循环,可以跑马。( ...

反向延时振荡器,级数等于2时多见, 这种循环中间的状态太少了,怎么能和上面几位的脑回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