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不会点亮第一个LED灯

楼主(2019-02-13):
刚使用ATmege16A芯片,新手遇到个问题,程序就几行

void main()
{
  DDRD=0xff;//设置端口D输出
  POETD=ox00;//设置端口全为低电平
}

就这两句话,测量相应的端口点平一直为高。不知原因为何。

网友A:
OX  改为 0X  零和O

网友B(2019-06-12):
POETD=ox00;很明显,哈哈哈,你写的是英语字母的o,不是数字零,ox00和0x00的区别。十六进制数据的表达是数字0+英文的x+数字(0到9,A到F)。

网友C:
POETD=ox00;
这个明显错误,后面分号好像是全角的,而且oX00是个什么鬼?这个编译能通过?

网友D:
是不是端口初始化输出模式没有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