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点亮不了第一个led灯

楼主(2019-02-13):
刚使用ATmege16A芯片,新手遇到个问题,程序就几行

void main()
{
  DDRD=0xff;//设置端口D输出
  POETD=ox00;//设置端口全为低电平
}

就这两句话,测量相应的端口点平一直为高。不知原因为何。

网友A:
OX  改为 0X

网友B:
如果是ox编译会通不过的。另外还要设置熔丝位

网友C:
首先确保晶振起振了

网友D:
POETD=ox00     --------------------应该是PORTD

网友E:
不需要把这个函数放到while循环里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实际上,在论坛里上传的这两行代码是有错误,但是就是这个思路,另外,熔丝位设置无误,晶振也起振了,之所以一直是高电平,原因是引脚外部有上拉电阻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