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侠,来看看人家的“格物致知”!

楼主(2019-02-13):
张大侠花一个星期写的:

这个帖子很长,看起来全都是“引言”,我用鼠标往下拖啊拖,把“引言”看完发现正文结束了

也就是说,这个帖子99%的内容都是引言!正文就干了一件事,根据叉积EXH判断一下S的方向。
所以读者对象是中学生!

越是科技,越是难懂

楼主:
看看某校某个本科生写的格物致知:

楼主:
张大侠研究几十年物理,75岁高龄干不过一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有没有感觉到亚历山大,以及回天无力啊!
当然了,你这是业余玩玩的,输赢不重要,玩的开心就好了。

楼主:
另外,关于作图,给个建议:

不要文字往前推进一点,就来个图,推进一点来个图。。。
搞的像幼儿园写字的笔顺表,导致正文那么点内容,画图多达13个。

当然了,这样做是为了迎合网友的口味,论坛上有个帖子,点击量多,内容像小时候看的画书一样,全都是图片。

作图画个黑框,是商业产品文档采用的,例如BB公司的芯片文档,仪器的说明书等,一般学术**不要套用这种格式,看起来丑。
而且每个图?后,要说明这个图的内容,不然谁知你画的是什么?还要到正文里一点一点查看?

楼主:
霸王硬上弓,生搬硬套:

在中国最常见的“说服方法”就是类比,江湖郎中的最爱!

例如上次我发帖说买的三洋电视有问题,那个上门鉴定的工程师涛涛不绝地开始类比了:
1,针对电视图像没有彩色,他说“电视台的信号不标准”,我说何谓标准信号,何谓不标准信号?答:所谓的标准就是你身高1米80,要穿185的衣服,这是标准,如果穿165的衣服肯定穿不上,这是不标准。
2,针对为何有的电视台图像清晰,有的不行,而同样的信号换个电视全正常?答:电视节目数太多了,于是每个频道带宽就窄了,好比做公交车,三五个人做很宽松,人人有座;如果超员,就会有人没座位,对于电视机就是有的频道收不到。
3,我说既然如此,这款电视还是有bug的。他说是,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好比你找对象,多多少少得有点不合,于是天下没有夫妻不吵架的。。。所以电视有bug很正常,没有bug就不正常了。

尽管个个类比都有道理的,听着合理,但我越听越气,滚你马格蛋的。

去jd投诉,我说电视可以不退,但是这个工程师瞎几把鬼扯让我上火,必须给我道歉。
过几天给我道歉了,返还点金豆!事情结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霸王硬上弓,生搬硬套:

哈哈哈哈

网友B:
这类文档撰写的对像是研发者,不是给维修工的,也不是科普,所以,既看不懂,也用不着,而且不够贴近生活,领会较难。

还有,大学物理老师。

楼主:
我昨天发帖说到 西电那个学生发的两篇论文,一个是提出一种技术,这个金贵,所以发在JSSC上,一个是技术的应用,这个相比之下不太金贵,所以发在略微次点的电路与系统杂志上。

同样道理,坡印廷--亥维赛提出的定理很金贵,这个定理的应用就不不如它了。

坡印廷矢量的应用:

先给出人家给出的结果:

一)长直均匀导体情形

楼主:
上面的直导线,手工画歪了。

应用定理,根据上面所给结果,就找那三项的大小,然后套公式。

根据物理学相关内容知:假设电流从A流向B,在导线附近和其中,磁力线就是包围导线轴的圆,而电力线是沿着导线轴的,如上图箭头所示。
在导线表面任一点作正切面,这个面上包含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的方向,根据定律,能流方向是垂直于表面,沿着半径指向导线轴的。
用两个平面切割部分导线,可以想象成原本的长直导线,就剩下上图中AB之间部分了,现在考虑这个闭合面。对于端口两个面,由于没有电场强度分量,根据上面定律,没有能流。
既然两个端口没有,那么所有的能量只能是通过导线外表面进入导线的!!!!!!!!!!!

如果这个时候的电流是稳定的,就只可能有一种能量转化,就是所有进入导线的能量转化为热!现在进行证明这个猜想:

假设导线半径是r,其中的电流是i,导线中任一点的电场强度是P,表面的磁场强度是α,V是导线两点之间电势差,那么长度为 l的导线的面积为2Πrl,每秒进入外表面的能量为:

楼主:
如此看来,没有沿着导线的传输电流能量,而是来自导线周围的非传导性媒介,进入导线后很块就变成热了,沿着半径向轴方向,数量越来越少,直到到达导线中心轴,那儿没有磁力,于是没有能流,页也就是说到此全变成热了。

上面是先假设电流流动,在看能流的,现在反过来观察,可以认为刚才分析的内部能流,造成了通常所谓的传导电流的!

楼主:
以上理论,对应于我上一个帖子的文字表述:

楼主:
应用二)用个导线对电容放电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如果假设放电电流特别小,即导线电阻特别大,以至于不会影响电容原来的电力线,情况就简单了。

下图中粉色线是等势线!由于两个极板附近的等式线是对称的,所以下面的极板的那个没画!!!

楼主:
如上图所示,放电电流方向是PQR,然后从B到A是位移电流,形成闭合回路。

已知能流方向是垂直于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所以可以判断出它是沿着等势线方向移动的,而且假设放电特别慢,可以认为电流是稳定的,于是上面应用一)的结论可以直接用,进入导线的能流都变成热了。

关键是极板之间部分情况。
极板之间的电力线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是从A到B的,而磁力线与导线中的电流相同,于是根据右手螺旋规则,AB之间的能流方向是向外的。于是AB之间的介质应力逐渐释放,构成导线PAR的放电电流。然后慢慢停止向外传播,在导线接头处表面再次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文档撰写的对像是研发者,不是给维修工的,也不是科普,所以,既看不懂,也用不着,而且不够贴近生活, ...

前天针对娱乐明星**事件,一点资讯有篇**提建议了,说 科技论文篇幅长,一般人看不懂,于是建议 论文不许超过5页的,还要求不要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要用口头禅。。。

这个建议,实在是搞笑。。。
专业论文,自然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自然要求读者要具备相关的理论基础。
而所谓的科普**,直白地说就是写给外行看的,当然尽可能地用用口语,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打比方。

只有娱乐八卦**,老少皆宜,只要识字就能看懂。

楼主:
这些大师,就会抄抄课本,看看百科,我说关于坡印廷定理学术界有争议,这个水货大师就说人不懂了。

现在上证据打脸!

先给出结论:
尽管坡印廷矢量S=EXH名字上叫能流密度,它的面积分确实等于总能量,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某点能流强度是S=EXH!因为其它任意散度为零的矢量加到这个量上,然后从零到整个闭合面积分,都不会影响总能流!!!

楼主:
请大师来回答关于坡印廷定理的学术界争议

大师马克.梅森的评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来回答关于坡印廷定理的学术界争议

上面最后一段话的意思:

根据场和势的传播速率是有限值,所以如果场建立后,一定距离远处的地方场还没到,于是下面积分为零:

楼主:
目前认为坡印廷定理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由于接受坡印廷矢量作为基本假设,成果丰硕,所以搁置争议,等待将来有新的实验证据表明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保持坡印廷-亥维赛的观点。

世界上这么多大师都争个不休,但是21IC这些看本科教材都费劲的大师说没问题,吹牛吹过头了吧?

网友C:
整天弄些小学生看不懂的公式来这里炫耀,没意思。真牛X的话你把这些公式描述成小学生看的懂的文字和公式,那么你许教授就算毕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天针对娱乐明星**事件,一点资讯有篇**提建议了,说 科技论文篇幅长,一般人看不懂,于是建议  ...

研发与维修,都是专业,两者是互补的,
不过,搞研发的可以懂得维修,维修工纵然是老行专也不一定有搞研发所需的本事。

这又令我想到 电子技术跟半导体物理 的分别,要用分立元仿照 CFA 运放搭个放大电路,我须懂得元件的接线规则,懂得计算偏置网络的参数,但那些载流子怎么个流法,我甭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发与维修,都是专业,两者是互补的,
不过,搞研发的可以懂得维修,维修工纵然是老行专也不一定有搞研 ...

这是策略问题。

学模电有两个方面,粗略地说是一个是仪器,一个是理论。
你理论平平,但玩的都是几十万的仪器,照样牛叉。
如果你没有高端仪器,理论水平再一般,两头都抓不住,那就没法玩了。

网友D:
工程师论坛向纯学术物理理论论坛转化。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论坛向纯学术物理理论论坛转化。赞赞

电路理论和电磁场理论是亲密的一家,在电路理论中经常要用到相关概念,所以不算太跑题。

从事纯模拟电路工作的,电磁理论得混个眼熟,可以不用记住,但是工作中用到要有个印象,如果一点概念也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E:
就如08搭的那个仿cfa,如果不注意PCB的走线布局,电路就会「闹鬼」了。

楼主:
你们谁个帮我去追问一下,这个实验是谁个在哪做的,实验证据发表在哪个期刊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谁个帮我去追问一下,这个实验是谁个在哪做的,实验证据发表在哪个期刊上的!!!

不需要问了,人家杀个回马枪,说因为麦克斯韦方程是对的,根据麦克斯韦方程推出的结论也是对的:

无知到极点了!!!

楼主:
建议把老花镜戴上,把眼珠子睁大,仔细看清楚了,你这个结果在坡印廷定理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多少,每推进一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个条件是麦克斯韦方程能保证成立的??
例如媒介有没有磁滞性质,有没有铁磁性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理论和电磁场理论是亲密的一家,在电路理论中经常要用到相关概念,所以不算太跑题。

从事纯模拟电 ...

     说实话这个什么坡印定理现实际项目中99%用不到,可能需要电磁场建模或者做天线仿真的地方会用到,实际项目都是比较综合的,不光要模拟前端,还要编程和信号算法,要用的可能会找专门懂电磁场的人(搞RF的都不一定懂),其他人员懂不懂无所谓

网友F:
都看不懂

网友B:
基础太差,未能理解。

网友G:
年还过完,又干上了。

电子论坛里多数是原理层甚至应用层的多,

物理这一层面没几个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霸王硬上弓,生搬硬套:

张大侠     老先生是在叫我吗

网友B:
跟那个 弗莱明左手法则 有点像,玻印廷矢量在 力 的位置,
如果电源是 偶极子天线,则 玻印廷矢量正好是无线电波波阵面,离家出走永不回头,很正常,
根据既有认识,使转子转动的是 洛伦兹力啊安培力啊甚么的,但不能说这些力其实就是 玻印廷矢量 的表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基础太差,未能理解。

我发觉,把那个 P平面弄成水平方向,
玻印廷矢量就跟些灰色线的走向一样,由整个电源的范围 至整个负载的范围,都是这样,
至于导线,由于电路是画成矩形的,玻印廷矢量跟导线正好完全平行(同样是由电源指向负载,跟极性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理论,对应于我上一个帖子的文字表述:

这个 径向波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玻印廷矢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认为坡印廷定理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由于接受坡印廷矢量作为基本假设,成果丰硕,所以搁置争议,等待将 ...

还有那个 “物理意义” ,也是至今仍争议不休,
玻印廷矢量所反映的 能流密度 ,是单位面积内的功率,这 功率 不是 环路(明线)功率,而且 场功率,
按此推论,同一个电路,同样的环路功率,组建于运放内的,其 玻印廷矢量 会比以分立元件搭接而成的 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