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如果功率电感电流过大一般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19-02-13):
RT,用的屏蔽类型的功率电感  CDRH74 ,最大电流在1.8A左右。想请教下如果短时间电流达到2A会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A:
会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A:
更正:电感会进入磁饱和状态。
如果用在开关电源上,电感会发热,电流急剧增大

网友B:
超额1.1%使用电感,瞬时没有问题,高温严酷及长期会烧毁

网友C:
电感会进入磁饱和状态,感抗下降,电流瞬间变大,长时间就会把线圈烧掉

网友D:
电感的  饱和电流    温升电流
尽可能有富余量

网友E:
非线性的元器件,并且受温度影响也大,留点余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