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用的资料:看过文档回复下能看懂多少

楼主(2019-02-13):
调查对象:软件工程师,电子爱好者等,懂点模拟电路,但是不是专业做模拟电路设计的。

调查方法:下载下面的文档,看看能看懂多少,看着是否吃力!

调查目的:想探索下到底什么样类型的说明方法,是轻松高效的。

做个说明:文档中的电路可能过时,但是其价值在于设计方法和思路,以及阅读理解手册的能力,培养模拟电路的设计直觉。

由于整个 文档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所有没必要把第一章看完,只需看看前面10来页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我是拼音输入法打字的,可能有错别字。

楼主:
如果感觉这种风格能接受,我直接以旁批的方式,对正文的中原理加以注释说明,例如保护环部分,文中只是简单地说是自举原理,但是具体的推导没说,这个可能要旁批。

然后对部分电路打板测试,群里有人愿意帮忙画PCB,所以需要PCB的网友,出点邮费就行了(N多人平均分,电路板本身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由于准备的常见电路特别多,200多个电路,群里两个人愿意帮忙画板,平均每人100个,工作量很大。

所以顺便调查下多少人愿意要电路板的,人太少就算了,

网友A(2019-04-08):
小白表示,除了一些专业名词看不懂需要百度下外,其他的都看得懂。另想要老师说的电路板。

网友B:
护环的原理,就是 老六 从前说过的 等电位。
电路板的阻值不是无穷大,如有污垢就更漏电,导体之间有分布电容,如果两导体电位相等,电就漏不成了,
同样的分布电容,对蜂房线圈的影响比螺管线圈小,而且不易跑弧爬电,这也是得益于 低 (而且平均) 压差。

网友B:
不过,自举电容是由 偏置网络 馈电的,护环却相当干 把电容跟发射结直接並联。

网友B:
多层板会有 层间分布参数 的问题,护环,除非造成通孔,否则只能对本层有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准备的常见电路特别多,200多个电路,群里两个人愿意帮忙画板,平均每人100个,工作量很大。

所以顺 ...

我要电路板,哪里报名?群里还是这里?

网友D(2019-08-08):
还需要画板子的吗?可以带上我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画板子的吗?可以带上我一起

原来的想法是:大家共同出力,共同享受成果!这样就是个各有分工的团体,有人画板,有人测试,有人设计电路。。。

谁知道论坛上有人说我的目的就是免费用人的,还号召大家不要"上当"。

搞得我现在不敢让网友帮我做什么了,害怕人家嚼舌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