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关于W25Q64 flash 最后一个存储Byte的问题

楼主(2019-02-13):
按照W25Q64 说明书,地址范围是 0x000000-->7f ff ff
执行
W25X_Flash_Byte_Write(0x7FFFFE,0xAA);
s=W25X_Flash_Byte_Read(0x7FFFFE);
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一样的。反复测试也都是一样。

但是:
W25X_Flash_Byte_Write(0x7FFFFF,0xAA);  //0x7FFFFF是flash的最后一个存储byte
s=W25X_Flash_Byte_Read(0x7FFFFF);

写入和读出在全片擦除后的第一次读写是一样的,然后再读写就不一样了。

难道是因为W25Q64 的最后一个存储byte不稳定的原因吗?

网友A:
flash只能从1写为0,所以要写入,需要先擦除扇区(变成全1)

网友B:
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