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画了个封装,阻焊层连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2-13):
利用IPC向导搞了个封装,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在焊盘的大小上,厂家给的大小是0.17-0.27,封装给我生成个0.3的,就变成这样了。如果把大小改为0.22,就变成这样了。

请问阻焊层连一起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这两个感觉还是0.22大小的好一点,看上去合理一点。

网友A:
阻焊层连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焊盘之间的间距较小时,即使阻焊层没有连在一起,PCB 加工厂也会去掉焊盘之间的阻焊,这样就降低了加工难度。
3mil + 3mil + 3mil,中间那 3mil 就是阻焊桥了。
2mil + 3mil + 2mil,好像也没啥问题,具体可以去某创看看他们的工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连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焊盘之间的间距较小时,即使阻焊层没有连在一起,PCB 加工厂也会去掉焊盘之间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