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电路

楼主(2019-02-13):
大家新年好!
      我准备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但是不知道电路画的合不合理。还请大家帮忙指导!先谢谢大家啦!
      说明:该互感器次级负载要求小于等于150欧姆。
      我的疑问是:
      1、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那要用什么办法来避免次级开路呢?
      2、R404是一个采样电阻,但是是一个小电压交流信号,我想将信号加一个2.5V的偏执,用运放放大,再到AD
           口检测。
      3、单片机是DC-DC供电的,这样做会不会容易损坏单片机?互感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是否还存在触电的风险。

网友A:
思路没错
至于运放电路是否正确,自己仿真看下波形

网友A:
隔离的 不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 不会有危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没错
至于运放电路是否正确,自己仿真看下波形

好的

网友B:
运放电路不合适.
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大的容性负载,会振荡
R404上可以并接个电容,两个器件同时坏掉的概率很小。

网友:
这种小互感器不需要考虑次极开路问题

网友C:
问题多多,提升电平,还不如把次级搞成浮地,即次级一端接一电压源。

网友D:
互感器画的不对

网友D:
你先把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搞清楚

网友D:
输出是容性负载很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E:
大的错误没有
只是相移有点大

网友F:
楼上说得对,这么多电容插在信号回路里面,相位偏移的一塌糊涂,如果只测电压这个电路也够用了,如果有相位需要,比如跟电流乘出有功功率,这个电路要推翻了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这么多电容插在信号回路里面,相位偏移的一塌糊涂,如果只测电压这个电路也够用了,如果有相位 ...

改成互阻放大器的形式,C402,C403取消掉。在R401并联个小电容,会有改善吗

网友G:
检测电压为什么要用交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电压为什么要用交流互感器?

体积小,隔离

网友G:
仅仅是检测电压,很小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2019-06-28):
采集交流电压可以用计量芯片,我用HT7038效果可以。

网友I:
R404很关键,不能开路,然后你运放的偏置可以直接接入互感器另一端,电容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