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器件构成升压电路求助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图,应该是DCDC升压电路,可是我用Multisim仿真不成功。
仔细分析了一下,应该振不起来吧。上电瞬间VT1导通,VT2导通,电感充电,可是VT1断开仅仅取决于Vo高于9V(VT3导通)。
不知该电路能否改进,能否成功实现简单DCDC升压。请大师帮助。谢谢

网友A(2019-02-14):
似乎可以工作。
但是用的原件太多成本高而且性能也并不好。
现在用IC做成本更低而且性能更好。

网友B:
可以调整 C2 来让电路起振. C2 也影响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可以工作。
但是用的原件太多成本高而且性能也并不好。
现在用IC做成本更低而且性能更好。 ...

老师开工了啊。其实我知道用IC,只是偶然看到这图,想加深理解,结果仿真不成功,不知道为啥,C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可以工作。
但是用的原件太多成本高而且性能也并不好。
现在用IC做成本更低而且性能更好。 ...

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整 C2 来让电路起振. C2 也影响频率

C2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调呢?

网友A:
C2给一个交流信号正反馈,产生振荡

网友A:
脉冲状态ON/OFF时间分析。
ON状态,C2左端1.5V过VT1的B-E到C2到VT2的C-E到GND,C2被充电,同时电感也在充能。C2充电通路阻抗很低,时间很短,基本上取决于VT1的B-E电阻。这个状态到VT2开始退出饱和状态结束。
OFF状态,C2右端是9V,左端通过R1到GND。C2先是放电到0然后反向充电。此状态VT1的B-E可能被反向电压击穿,从而使放电时间缩短。到VT1开始导通此状态结束,时间基本上决定于R1 C2,相对于ON状态这个时间就很长。

网友A:
使用的元件多,性能差,由于集成电路可以更便宜而且性能好很多,这个电路基本上已经没有改进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状态ON/OFF时间分析。
ON状态,C2左端1.5V过VT1的B-E到C2到VT2的C-E到GND,C2被充电,同时电感也在充能 ...

在ON时,VT1的E-B,经过R1到地会有电流,会不会导通VT1,从而持续导通VT2

网友A:
主要是电容提供的电荷。当电容放电完毕状态就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容提供的电荷。当电容放电完毕状态就会变化

如果VT1的E-B,经过R1到地的电流会导通VT1,哪么该电路就振不起来,我唯一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这点。0.8V/22K=36uA,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导通VT1。

网友A:
反正也不推荐用这个电路。理解不了就算了吧。这种已经过时没用的电路我也不想去仔细分析了。

网友B:
是的, C2 是形成正反馈的,  加大 C2, 可以加大反馈. 让电路更容易起振

网友C:
肯定可以工作,因为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用的多,当时不容易买到升压IC的,开关电源基本都用分立零件做的。

比如比较经典的是,用这个电路代替万用表的9V电池,镍镉充电电池做输入。以前的数字万用表电流大,F22电池还比较贵,个人使用还是比较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工作,因为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用的多,当时不容易买到升压IC的,开关电源基本都用分立零件做的。 ...

哪VT1的E-B,经过R1到地的电流会导通VT1,我唯一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这点。0.8V/22K=36uA,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导通VT1。这个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VT1的E-B,经过R1到地的电流会导通VT1,我唯一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这点。0.8V/22K=36uA,我觉得是可以持续 ...

没有电容它们是线性工作状态。有了电容加入正反馈形成振荡,有问题么?

网友D:
不讨论线路是不是太复杂,完全可以工作起来,这就是一个反激RCC的变形线路。C2完成脉冲正反馈,而T3负责控制T1的基极负压,通过C2实现方波--锯齿波--电压比较器功能,来进行PWM控制,由于RCC的特性,随着负载变化,实际上频率、占空比都会变化。
至于Multisim仿真不成功,似乎你更应该是检讨仿真时候用的模型是不是正确,或者Multisim是不是能仿真此类线路。

网友E:
仿真不起来不代表一定不能用,而且这种分立元器件的dcdc应该淘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