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lot、fplot、ezplot的使用方法和区别

楼主(2019-02-13):
函数plot 是绘制二维图形的最基本函数,它是针对向量或矩阵的列来绘制曲线的。也就是说,使用plot 函数之前,必须首先定义好曲线上每一点的x 及y 坐标;
  常用格式为:

(1)plot(x) 当x 为一向量时,以x 元素的值为纵坐标,x 的序号为横坐标值绘制曲线。当x 为一实矩阵时,则以其序号为横坐标,按列绘制每列元素值相对于其序号的曲线,当x               为m× n 矩阵时,就有n 条曲线。
(2)plot(x,y) 以x 元素为横坐标值,y 元素为纵坐标值绘制曲线。
(3)plot(x,y1,x,y2,…) 以公共的x 元素为横坐标值,以y1,y2,… 元素为纵坐标值绘制多条曲线。

      函数fplot 用来绘制数学函数,其调用格式为: fplot(fun,lims)其中fun 就是所要绘制的函数,可以是定义函数的M 文件名,也可以是以x 为变量的可计算字符串,lims=[XMIN XMAX YMIN YMAX]限定了x,y 轴上的绘图空间。

      函数ezplot它无需数据准备,直接画出函数图形,基本调用格式为ezplot(f),其中f 是字符串或代表数学函数的符号表达式,只有一个符号变量

区别:
plot是绘制二维图形,并且是x,y的表达式是已知的或者是形如y=f(x)这样确切的表达式
而ezplot是画出隐函数图形,是形如f(x,y)=0这种不能写出像y=f(x)这种函数的图形
简单来说,两者都是图形绘制函数,所不同的是,plot针对任意变量x和y都可以绘制,而fplot则需要实现定义函数,用function命令定义函数,然后再fplot命令中引用函数的名字。

fplot(函数表达式,绘 图区间);
plot(横坐标向量,纵坐标向量,颜色/线形等参数)
fplot比如画某个区间内的正弦函数曲线:fplot('sin(x)',[0,20/pi])
plot:在0≤x≤2?区间内,绘制曲线
                     y=2e-0.5xcos(4πx)
程序如下:
     x=0:pi/100:2*pi;
     y=2*exp(-0.5*x).*cos(4*pi*x);
     plot(x,y)

楼主:
使用ezplot需要先告诉系统哪些是符号。
因此需要先声明符号。

楼主:
语法
ezplot(fun)
ezplot(fun,[xmin,xmax])
ezplot(fun2)
ezplot(fun2,[xymin,xymax])
ezplot(fun2,[xmin,xmax,ymin,ymax])
ezplot(funx,funy)
ezplot(funx,funy,[tmin,tmax])
ezplot(...,fig)
ezplot(ax,...)
h = ezplot(...)

说明
ezplot(fun) 绘制表达式 fun(x) 在默认定义域 -2π < x < 2π 上的图形,其中 fun(x) 仅是 x 的显函数。

fun 可以是函数句柄、字符向量或字符串。

ezplot(fun,[xmin,xmax]) 绘制 fun(x) 在以下域上的图形:xmin < x < xmax。

对于隐函数,fun2(x,y):

ezplot(fun2) 在默认域 -2π < x < 2π 和 -2π < y < 2π 中绘制 fun2(x,y) = 0。

ezplot(fun2,[xymin,xymax]) 在 xymin < x < xymax 和 xymin < y < xymax 域中绘制 fun2(x,y) = 0。

ezplot(fun2,[xmin,xmax,ymin,ymax]) 在 xmin < x < xmax 和 ymin < y < ymax 域中绘制 fun2(x,y) = 0。

ezplot(funx,funy) 绘制以参数定义的平面曲线 funx(t) 和 funy(t) 在默认域 0 < t < 2π 上的图形。

ezplot(funx,funy,[tmin,tmax]) 绘制 funx(t) 和 funy(t) 在 tmin < t < tmax 上的图形。

ezplot(...,fig) 将图窗绘制到由 fig 标识的图窗窗口中。使用包含一个域的上述语法中的任意输入参数组合。域选项是 [xmin xmax]、[xymin xymax]、[xmin xmax ymin ymax] 和 [tmin tmax]。

ezplot(ax,...) 将图形绘制到坐标区 ax 中,而不是当前坐标区 (gca) 中。

h = ezplot(...) 返回图形线条或等高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