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开通 GS 电压长台阶,关断jianfe

楼主(2019-02-13):
开通波形:

关断波形:

电路:

其中 黄色是GS 波形,蓝色是DS波形, 低压MOS  (4.5V)
问题1:  开通时 GS有一段长台阶
问题2:  关断时 尖峰震荡  怀疑是导线产生电感 剪短好一点(15cm 双绞线) ,加BCD是否好一点

网友A:
开通时 GS有一段长台阶

由 D 极电压变化,通过结电容消耗了 G 的驱动电荷, 延迟了开通。

谢谢!

网友B:
驱动发热片,需要开关速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发热片,需要开关速度么。。

做温控,10K 速度

网友C:
这个应用,用低压NMOS,单片机IO直接驱动G极就可以

网友B:
温控系统一般有分钟单位的时间常数,10K并不会比10Hz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用,用低压NMOS,单片机IO直接驱动G极就可以

单片机 io电流不够 ,小电流开关速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系统一般有分钟单位的时间常数,10K并不会比10Hz更好。

10Hz太慢了,这个是用于液路温控,10K 效果才比较好,调试下来的结果。关断尖峰有没有可能再降低点

楼主:
用能用,老化了一个星期,没出现过问题。就是怕关断尖峰把mos打坏。尖峰最大有70v,用的是60V管子

网友A:
是的, 减小驱动电阻, 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D:
R205 和C205放在负载侧,或者选用耐压更高的mos

而且你这驱动电路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