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P2403输入抖动,导致电压变为3V

楼主(2019-02-14):
各位 进来的大侠们,麻烦帮我分析一下,我的电路使用的是TPS5430转15V 然后再利用15V转5V的一个供电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我的电路给不同器件供电的需求;
在我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但是,当我快速上下电的时候,经过多次的抖动MP2403部分的电压会从我设计的5V电路变为3V的电压,重新断、上电之后电压恢复正常(如果不上下电,始终保持3V的电压输出)。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关的问题

网友A:
貌似无解,很多DC-DC在快速上下电、也就是快速热插拔下会有问题,系统就没有建立起来。
另外注意EN脚,最高电压不能超过6V。

网友B:
各路负载电流多少?
解决方法:缓起
可以尝试2403的en脚串RC 缓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路负载电流多少?
解决方法:缓起
可以尝试2403的en脚串RC 缓起

我们主要是模拟上下电的抖动情况 手动摩擦接触点位置

网友C:
快速抖动后,输出3V时,开关波形是否正常,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能否带的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