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ESD保护

楼主(2019-02-14):
各位大佬,ESD保护器件是放置在接口处好还是芯片管脚附近好

网友A:
通常建议放在接口处

网友B:
ESD 主要有两种类型:接触型(如插座)和空气放电型(如外壳缝隙)。

1. ESD 保护器件主要针对接触型,应放在离静电入口最近的地方,即插座的管脚处(接口处)
2. 空气放电型的静电,主要依靠结构设计来保证静电无法到达线路板。
如指标为 4KV 空气放电,按经验 1KV / 1cm,结构设计时要求外壳缝隙到线路板的最短静电路径大于 4 cm 。

网友C:
我的经验是 容易受到干扰的IC附近加  被ESD坑过 说多都是泪啊

网友D:
我觉得这个要你的干扰源是对哪部分有害就用处理哪部分!

把干扰堵截在那部分之外

网友E:
静电,包括雷电,除非咱们想抓雷电来用,否则,当然让他滚远点为佳,
原则上,对于外来干扰的疏导应该远离重要元件甚至整个电路,而对于由内部发生的噪动,就应该紧贴元件才能够充份退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