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有没有RAM是2K DIP封装的单片机?

楼主(2019-02-14):
STC 有没有RAM是2K DIP封装的单片机?

楼主:
5V  3.3V 都推荐推荐 谢谢

网友A:
8位单片机可以用吗?2KROM +EEPROM DIP8

@LQT888187 :能放程序代码吗?
@6688hyc :主要应用就是可断电记忆功能
EEPROM 啥功能?

网友B:
STC15F2K08S2 ,STC90C54AD,

网友C:
应该有很多吧,为什么不直接去该公司的官网上去找呢。或者用它的上位机软件选型。

网友D:
加我QQ吧,看楼主是STC老客户了,我这边也是用了STC芯片多年的,还是比较熟悉的,咱们探讨探讨

网友E:
STC的手册上写的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