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1X产品特性

楼主(2019-02-14):
⚫ 32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L110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
统,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 深度睡眠模式:所有时钟
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 状态保持,
IO 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 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0μA @3V 深度睡眠模式+ RTC 工作
– 6μA @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20μA/MHz@3V@16MHz 睡眠模式:
CPU 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主时
钟运行
– 120μA/MHz@3V@16MHz 工作模式:
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

– 4μS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
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上述特性为室温下典型值,具体的电气特性,
功耗特性参考电气特性一章
⚫ 16K/32K 字节 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
护功能
⚫ 2K/4K 字节 RAM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
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 通用 I/O 引脚 (16IO/20pin, 12IO/16pin)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外部低速晶振 32.768KHz
– 内部高速时钟 4M, 8M, 16M, 22.12M,
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32.8K / 38.4K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通用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1 个低功耗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高性能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
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 个可编程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
捕获比较,PWM 输出
– 1 个 20 位可编程计数看门狗电路,内
建专用超低功耗 RC-OSC 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UART0-UART1 标准通讯接口
– LPUART 支持使用低速时钟的超低功
耗通信接口
– SPI 标准通讯接口
– I2C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万年历 RTC 模块
⚫ 硬件 CRC-16 模块
⚫ 唯一 10 字节 ID 号
⚫ 12位1Msps采样的高速高精度 SARADC,
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6 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 路
电压比较器 VC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 LVD,可配置 16 阶比
较电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的实时
调试器
⚫ 工作温度:-40 ~ 85℃
⚫ 工作电压:1.8 ~ 5.5V
⚫ 封装形式:QFN20,TSSOP20,TSSOP16

网友A:
比如BLDC,用哪颗片子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BLDC,用哪颗片子比较好呢?

可以看看HC32F14X系列产品

网友C:
BLDC 方波控制的话, F003,F005 较为合适,价格便宜 24MHz, 玄波控制的话 F030, F140较为合适,性能提升,4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