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做一个开关电源的模拟容性负载

楼主(2019-02-14):
做一个独立的0.6F的容性负载  用于后续测试电源接上后负载放电速度的
电源输出是50V
给点思路呗

或者说 一定规格的电容 要加上怎样的电路后 才能加到开关电源输出端上

网友A:
没听懂

就是做一个0.6F的容性负载

楼主:
相当于电子负载调节至容性负载 时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做一个恒压源,恒压基准值取自基准电容,再取这个恒压源的电流,经1:X的比例分流给基准电容充电,应该就能实现模拟电容的充电了。至于放电,其实是可逆的。

网友C:
买一个60F的电容不久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恒压源,恒压基准值取自基准电容,再取这个恒压源的电流,经1:X的比例分流给基准电容充电,应该就能 ...

听起来似懂非懂,能否做个原理图发出来,谢谢大师

网友E:
刚看到的,特意把您的**找出来分享给你,你可以试试。

网友F:
作为电源的容性负载会有能量交换的,运放是不可能办到的。。。

网友F:
你7楼电路,电容的电荷交换跟简单使用一个电容是一样的。因为用了小容量,能量还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