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交车LCD屏方案

楼主(2019-02-14):
关于这种显示屏,想咨询下,控制板一般用什么方案?ARM直接输出RGB?还是CPU然后接VGA或者HDMI?
这种条形液晶屏哪里有卖?定制的吗?

我想做个类似外观的产品,不是公交车LCD屏,只是想做成这种样式。

望业内高手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
树莓派或者迷你PC   关键是素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或者迷你PC   关键是素材

感谢答复。
那么接口应该是HMDI或者VGA之类的,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B:
低端的 就是数码点阵屏  高端的就是LCD屏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MCU一般的话 都够用 8位 16位 32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
那么接口应该是HMDI或者VGA之类的,成本比较高啊

就是个长形的液晶显示屏吧
只要量够大,成本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