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SD卡的最小读写单位?

楼主(2019-02-14):
是块吗?512Byte?还是扇区?
SD卡的扇区时多大呢?

网友A:
是扇区, 通常是 512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扇区, 通常是 512 字节

512 字节 不是块吗?

网友B:
Sector

@千岁寒 :确实是512字节,我就记着这个参数得了。谢谢
@6688hyc :每个扇区都是512字节。跟U盘、SSD一样,它内部芯片可能不是一个单元512字节, 但它向外展示的全部是512字节,以保证兼容性。 写驱动的话,只要默认是512就可以。
@6688hyc :每个扇区都是512字节。跟U盘、SSD一样,它内部芯片可能不是一个单元512字节, 但它向外展示的全部是512字节,以保证兼容性。 写驱动的话,只要默认是512就可以。
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