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生成的bin文件,与j-flash读回的文件不一致。CANBootloader无...

楼主(2019-02-14):
开发环境:CCSV8+win10
希望通过CANBootloader烧写TMS570LS1224.但是CCS生成的bin文件不能直接使用,通过j-flash读回的bin文件可以直接使用。
1. 怎样设置能使CCS生成的bin文件可以直接用于CANBootloader烧写?
2. CCS生成的hex文件。j-flash不能使用,警告说改文件不是hex文件。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点击File-Open data file...选择要烧录的可执行文件(.hex 或者 .bin)
但没看到这个能支持TI微处理器啊

楼主(2019-03-20):
可以选择芯片

网友B:
这个到没怎注意的哈

网友B:
这个除非编译的版本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