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卡的扇区,块的概念跟FLASH差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2019-02-14):
请问SD卡的扇区时多大?
块又是多大?
扇区和块是什么关系呢?

最小读写单位是多大?最小擦除单位又是多大?

写数据之前,要先擦除吗?

谢谢啦

网友A:
sd卡你就按512 block单位访问就可以了
他屏蔽了flash的block/page的概念,写之前不需要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