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各位大小xdata定义的数据到底存放到哪了?

楼主(2019-02-14):
STC89C52单片机:8k字节Flash,512字节RAM

  # define len 512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block[len];

程序里定义了unsigned char xdata block[len];一下就占用了512字节啊,
如果在RAM里面,一下就用了全部RAM,显然不对啊
可程序还是正常运行了,什么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选中使用片上XRAM选项
默认就是64K片外XRAM了

楼主(点评):
64K那是code rom。RAM不可能默认64k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事实就是

网友B:
应该是使用了扩展的ram吧

楼主(点评):
没有外扩ram 只有一个单片机。没有其他存储器件

网友C:
数组元素全部都使用了?
或者即使能运行也不会太稳定

网友B:
数据少,没有互相覆盖罢了;数据多了就出错了

楼主(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D:
帮忙顶贴,我觉得楼上那位师傅说的有道理,最终看output窗口比较靠谱

网友E:
片上内置 XRAM 是 256 字节, 不过编译不会出错
运行如果访问了超出的内存, 可能就是空写空读, 读不到写入的数据而数据错误.

楼主:
谢谢截图。额 我的KEIL老版本,看了看竟然没这个选项

网友F:
看一下数据手册 上面有说明STC89C52的512字节RAM有256是片内扩展的外部RAM,使用xdata会将数据存储在片内存储的外部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