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LIN网络使用在那一种应该领域?

楼主(2019-02-14):
基本上LIN网络使用在汽车控制模块。详细的内容请参考以下网址: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612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cal_Interconnect_Network

楼主:
LIN(本地互连网络)是用于车辆中的组件之间的通信的串行 网络协议。随着汽车中实现的技术和设施的增长,对廉价串行网络的需求不断增长,而CAN总线对于汽车中的每个部件来说都太昂贵了。欧洲汽车制造商开始使用不同的串行通信技术,这导致兼容性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LIN联盟由五家汽车制造商(宝马,大众汽车集团,奥迪集团,沃尔沃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和火山汽车集团和摩托罗拉提供的技术(网络和硬件专业知识)共同创立。新LIN规范(LIN版本1.3)的第一个完全实现版本于2002年11月发布。2003年9月,引入了2.0版以扩展功能并为其他诊断功能做出规定。LIN也可以通过特殊的LIN over DC电力线(DC-LIN)收发器在车辆的电池电源线上使用。

LIN over DC电力线(DC-LIN)正在标准化为ISO / AWI 17987-8。[1]

CAN in Automation已被ISO技术管理委员会(MTB)指定为ISO 17987系列标准化LIN供应商ID的注册机构。

楼主:
网络拓扑
LIN是包含16个节点(一个主节点,通常多达15个从节点)的广播 串行网络。[2] [3] [4] [5]

所有消息由主设备发起,最多一个从设备回复给定的消息标识符。主节点还可以通过回复自己的消息来充当从节点。因为所有通信都是由主设备发起的,所以不必实现冲突检测。[6]

主设备和从设备通常是微控制器,但是可以在专用硬件或ASIC中实现,以便节省成本,空间或功率。

目前的用途结合了LIN和简单传感器的低成本效率来创建小型网络。这些子系统可以通过骨干网络连接(即汽车中的CAN)。[7]

概述
LIN总线是一种廉价的串行通信协议,可有效支持汽车网络中的远程应用。它特别适用于分布式汽车应用中的机电一体化节点,但同样适用于工业应用。它旨在补充现有的CAN网络,从而导致汽车内部的分层网络。

20世纪90年代末,本地互连网络(LIN)联盟由五家欧洲汽车制造商Mentor Graphics(前火山汽车集团)和飞思卡尔(前摩托罗拉,现为恩智浦)共同创立。新LIN规范的第一个完全实现的版本于2002年11月作为LIN版本1.3发布。2003年9月,引入了2.0版以扩展配置功能,并为重要的附加诊断功能和工具接口做好准备。

该协议的主要功能如下:

单主机,最多16个从机(即无总线仲裁)。这是LIN Consortium建议的用于实现确定性时间响应的值。[8]
从节点位置检测(SNPD)允许在上电后进行节点地址分配[9]
单线通信最高可达19.2 kbit / s @ 40 米总线长度。[8] [10]在LIN规范2.2中,[9]速度最高可达20 kbit / s。
保证延迟时间。
可变长度的数据帧(2,4和8字节)。
配置灵活。
具有时间同步功能的多播接收,无需晶体或陶瓷谐振器。
数据校验和和错误检测。
检测有缺陷的节点。
基于标准UART / SCI硬件的低成本硅实现。
分层网络的启动器。
工作电压为12 V. [8]
数据通过总线以可选长度的固定格式消息传输。主任务发送一个标题,该标题由一个中断信号,后跟同步和标识符字段组成。从机响应一个数据帧,该数据帧由2,4和8个数据字节加上3个字节的控制信息组成。[9]

楼主:
推荐看维基百科上的介绍,免费权威。

网友A:
LIN总线和CAN总线是工业领域经常用到的两种总线,但是由于协议的不同,两种总线的数据不能互通,这就造成两种总线的数据无法进行共享,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不便。

网友A:
所以选择某个网络协议时候也要考虑是否容易兼容或者预留兼容的方式。

网友B:
还是要弄懂原理。

网友:
有点奇特,没用过呢。

楼主:
应该也有不少使用这个协议的

网友C:
这么多通信协议。

网友D:
LIN联盟由五家汽车制造商(宝马,大众汽车集团,奥迪集团,沃尔沃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和火山汽车集团和摩托罗拉提供的技术(网络和硬件专业知识)共同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