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获得定时器的周期?

楼主(2019-02-14):
定时器输出周期 = (输入时钟源周期)*(8位预分频计数器+1)*(24位TCMPR)
(TCMPR:定时器比较缓存器)
请参考以NUC100系列为范例,最长与最短的周期时间:

楼主:
另外就是参考技术手册

网友A:
读取跟时钟有关的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A:
另外就是对时钟配置非常了解。

网友B:
可选范围很宽。

网友C:
特性
 2组 32-位定时器,带24位向上计数器和一个8位的预分频计数器
 每个定时器都有独立的时钟源
 提供 one-shot, periodic, toggle 和 continuous 四种计数操作模式
 通过CNT (TIMRTx_CNT[23:0])可读取内部 24 位向上计数器的值
 支持事件计数功能
 通过CAPDAT (TIMERx_CAP[23:0])可读取24位 捕捉值
 支持外部管脚捕捉,可用于脉宽测量
 支持外部引脚捕捉,可用于复位24位向上定时器
 如果定时器中断信号产生,支持芯片从空闲/掉电模式唤醒
 当内部ACMP输出信号产生后可触发捕捉脉宽

网友C:
一切都在此图中。

网友D:
时钟加寄存器控制

网友A:
可配置的范围还是挺宽的。

网友A:
其实这些不用死记住,只要用的时候去查手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