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CU如何销售?

楼主(2019-02-14):
没有单片机基础,入了单片机销售这行,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吧!

销售主要看口才和忽悠能力

网友A:
要想做好一个销售,总该懂点基本知识,但是主要的是忽悠能力

网友B:
我们老板圈里很有名的做芯片贸易的,销售能力很强。
除了电阻电容不卖,其他几乎所有类型芯片都卖过。。AMP/PMIC/DCDC/ADC/DAC/MCU/DSP/FPGA/等等等等。。。

但是,任何一个芯片他都不会用,即使是简单的使用都不会,,

如何使用这个是工程师或者FAE该干的活。

不过懂一些基本知识,可以加分。。

@JUCY898 :还有捷径可以走的就是去看各商家的单片机数据手册,对比的看,不懂的词百度去。技术问题一般不会特别的深入。技术问题丢给FAE去。。。如果你是新产品推广期的话,最好是多了解一些,否则别人怎么了解你的东西好在哪里。。
@JUCY898 :也简单,找一些科普文。了解单片机有哪些类型,比如OTP,EEPROM,Flash等。外设都有什么,IIC,USART,IIS,CAN,USB,ETH等等。SRAM大小,几百字节,几K字节,或者几M字节;工作电压范围,5V的还是3.3V,甚至1.2V等等;是否低功耗等等。工作温度,工业范围 or 商业范围。内核,8051的还是ARM的,或者其他,或者自定义。单片机IDE环境是否完善等等,最重要的,各家厂商
@wsmysyn :我的专业与单片机完全没有一点关系,现在就是和客户聊到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有时候会不知道如何回答
@JUCY898 :大学专业和电子或者电气相关么??电子或电气的专业基础课,电路,数电,模电,微机原理,DSP,FPGA等等,了解基础,知道概念就可以了。。做技术的话,是需要熟悉掌握的。。。
基本知识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C:
不懂可以甩锅啊   直接转给FAE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