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供电RTC电路问题

楼主(2019-02-14):
老师们,
  最近需要做一个时钟电路,在电池方案和超级电容方案中摇摆。
  如果用超级电容方案,在不供电的情况下,如果容量为0.22F充满3.3V,使用单独的RTC时钟芯片,一般能**多久呢?
  这个我主要考虑工厂生产出来到仓储以及运输中间这段时间。
十分感谢!

网友A:
多长时间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时间能满足要求?

感谢!
  希望能达到3个月时间。
  一般这种超级电容方案能顶多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希望能达到3个月时间。
  一般这种超级电容方案能顶多久呢?

时钟电路(电池供电状态)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路(电池供电状态)的电流是多少?

终于找到一款超级电容的漏电流大概为50UA,而DS1302的工作电流约0.5mA。
如果超级电容算0.5F,放电从3.3V放到2V.则Q=CU=IT
计算出能**1300秒,也就是说没有满足要求的希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一款超级电容的漏电流大概为50UA,而DS1302的工作电流约0.5mA。
如果超级电容算0.5F,放电从3.3V ...

1302的待机(非主电源供电)状态电流一般几个UA或者更低

网友B:
rtc用超级电容供电,待机时间足够用了,我测试过几个月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2的待机(非主电源供电)状态电流一般几个UA或者更低

刚再看了下DATASHEET,功耗可低到1UW,算下来电流不到1UA,如果这样计算1300X500=180小时,也就是能**一个星期多。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再看了下DATASHEET,功耗可低到1UW,算下来电流不到1UA,如果这样计算1300X500=180小时,也就是能** ...

干脆用电池算了,持续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用电池算了,持续时间更长

是啊。
看了下业内竞品,也都是用的电池。

网友C:
如果用电容肯定要法拉级的,而且体积大,成本比电池还贵,建议用电池。

不用谢, 叫我雷锋。

网友D:
还是电池。电容最多3天

网友E:
超级电容一般用在低电压大电流的场景里作为临时供电用,对于时钟,不建议用

网友F:
0.22F有点小,可以自己接上测下,得出你能接受的时间需要的容量.注意防放电的二极管要用普通二极管,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那货漏电流太大,压降不是问题,在足够小的电流下,压降可以忽略不记,
原来我也用电池,现在改成用电容了,好邮寄啊,不然有电池你怎么跟快递员说这个没事?一次电池有久了要换的问题,超级电容就没这个问题了.RTC芯片也可以找像RT2052这种静功耗更小的,上海贝岭有兼容型号.也不算贵.

网友G:
三个月,不建议用超级电容,还是用电池吧

网友H:
对于DS1302,其维持工作电流很小的,一般不到1uA。
假设工作电流1uA,电容为1F,漏电忽略,按恒流放电近似计算,电容压降1V对应的时间为1*1/10^--6=10^6秒=11.5天。
实际电容一般是有比较大漏电电流的,往往撑3天就完蛋了。
所以,用电池吧。

DS1302我用小的纽扣电池(60mAH),都可以撑至少5年。

网友I:
3个月的话 一般是用CR2032电池足够了

网友J(2019-07-23):
引用 网友B:
rtc用超级电容供电,待机时间足够用了,我测试过几个月是没问题的

你好,之前看到你在一个超级电容给RTC供电的主题下回复,方便交流下您设计的超级电容RTC供电方案吗?我的这个路电容放电两三天就掉下去很多根本**不到几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好,之前看到你在一个超级电容给RTC供电的主题下回复,方便交流下您设计的超级电容RTC供电方案吗?我的 ...

你好,首先确认几个问题:
1、电容容量多大
2、rtc在什么工作状态下导致两三天电量就耗光
3、rtc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好,首先确认几个问题:
1、电容容量多大
2、rtc在什么工作状态下导致两三天电量就耗光

1.4F5.5V的给PCF8563供电,用作掉电时的电源
2.不插电静态下就跑光了,三天掉了一伏
3.RTC的静态功耗电流理论值是0.25uA,因为没有设备没有实际测量过具体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J:
1.4F5.5V的给PCF8563供电,用作掉电时的电源
2.不插电静态下就跑光了,三天掉了一伏
3.RTC的静态功耗电流 ...

可否上传下你的电路图

初步怀疑如果不是电路的问题就是rtc没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否上传下你的电路图

初步怀疑如果不是电路的问题就是rtc没进入休眠模式 ...

我发不了图片,就是RTC供电引脚有个3.3电源(板内电源)接二极管,另接一个法拉电容,在3.3V没了的时候由法拉电容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发不了图片,就是RTC供电引脚有个3.3电源(板内电源)接二极管,另接一个法拉电容,在3.3V没了的时候由 ...

你确定超级电容只是给rtc供电?另外超级电容的参数发下吧,如果软件配置没问题那不应该有问题,如果不能提供详细信息无法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超级电容只是给rtc供电?另外超级电容的参数发下吧,如果软件配置没问题那不应该有问题,如果不能 ...

我怀疑你是电路设计错了,给其他电路供电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是电路设计错了,给其他电路供电了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设计参考下,我这个在网上看了很多都说可以保持好几个月,我这个就是放电很快

网友K(2020-03-17):
您好,您超级电容的规格0.22F,无法支持3个月,公式可算出:Q=IT=CV

网友L(2020-04-16):
引用 网友F:
0.22F有点小,可以自己接上测下,得出你能接受的时间需要的容量.注意防放电的二极管要用普通二极管,不能用肖 ...

电脑主板上CR2032电路上,全是BAT54C 丝印 L43 的肖特基,没听说漏电流太大导致电池损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电脑主板上CR2032电路上,全是BAT54C 丝印 L43 的肖特基,没听说漏电流太大导致电池损耗了 ...

CR2032可以充电吧?
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你好,之前看到你在一个超级电容给RTC供电的主题下回复,方便交流下您设计的超级电容RTC供电方案吗?我的 ...

是自放电率太高的缘故还是电容本身质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F:
0.22F有点小,可以自己接上测下,得出你能接受的时间需要的容量.注意防放电的二极管要用普通二极管,不能用肖 ...

我们每次邮寄还挺方便的,备注电池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电容肯定要法拉级的,而且体积大,成本比电池还贵,建议用电池。

不用谢, 叫我雷锋。 ...

并不是呀,市面上有电容电池,容量都有40mAh,体积和普通纽扣电池一样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你好,之前看到你在一个超级电容给RTC供电的主题下回复,方便交流下您设计的超级电容RTC供电方案吗?我的 ...

老哥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款哈,放时间久了有磨损=-=
这款也是电容器,但属于扣式电容

网友M:
引用 网友F:
CR2032可以充电吧?
那就无所谓了/

CR2032是不能充电的,充电会造成电池内部气涨,严重甚至爆炸。
ML系列或lir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老哥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款哈,放时间久了有磨损=-=
这款也是电容器,但属于扣式电容
...

这个实际是个锂电池.算了.

网友N:
超级电容这种东西,不适合当电池用,建议直接PASS掉

嗯嗯,赞同!超级电容的工作情景一般是搭配扣式电池或者锂亚电池配合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实际是个锂电池.算了.

这是大概参数,可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这是大概参数,可以看看!

我的产品要考虑空运,所以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