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做的机顶盒电路温升超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14):
我们使用RK3399做的机顶盒 用原3229的外壳测试温升严重超标怎么解?3399和3229的发热差这么多的吗

网友A:
RK3229主频是1.5G
RK3399是2.0G
如果生产工艺什么都一样的话,肯定后者发热量大

网友B:
加一个小风扇吧.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风,都无法感知的那么一点点.都有明显的帮助.
选这么强的CPU,如果空间有限,没有风扇真压不住

网友C:
加散热片不行就只能加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