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cs5532输出数据格式

楼主(2019-02-14):
请问这里的LSB是什么意思,二进制偏移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A:
LSB 就是最低有效位(bit)对于12位转换器来说,LSB的值相当于模拟信号满量程输入范围除以0x1000 或 4,096的商。如果用真实的数字来表示的话,对于满量程输入范围为4.096V的情况,一个12位转换器对应的LSB大小为1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B 就是最低有效位(bit)

那上面的VFS-1.5LSB是什么意思呢,VFS应该是个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面的VFS-1.5LSB是什么意思呢,VFS应该是个电压值

LSB可以理解为最低有效位表示的电压值(例如2mv) ,
当输入电压为:VFS-1.5*2mv 时,输出的数字量就是0x7FFFFE~0x7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B可以理解为最低有效位表示的电压值(例如2mv) ,
当输入电压为:VFS-1.5*2mv 时,输出的数字量就是0x7 ...

二进制偏移是什么意思呢,用的是24位的ad,测5V电压ad的24位输出是0x3fff,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一抹笑zZ :解决就好
@ningling_21 :现在知道原因了,5V的时候数据溢出了,所以读出来是0x7ffffff,非常感谢!
@ningling_21 :现在知道原因了,5V的时候数据溢出了,所以读出来是0x7ffffff,非常感谢!
@ningling_21 :我现在测出来的是5v:0x7fffff,1.5V:0x500000左右,5V本来我以为应该是0xffffff,但现在想通了,因为用到了二进制偏移码,所以5V应该是0x7fffff. 1.5V是5V的三分之一不到,0x500000是0xffffff的三分之一不到,这样算下来应该是对的
@一抹笑zZ :为何这样算?
@ningling_21 :5v是0x7fffff,1.5v是0x500000左右,5V应该是0xffffff吧
@一抹笑zZ :不应该置1,1.5V输入应该是0x266666左右
@ningling_21 :0x7fffff,是不是应该把最高位置1,但是如果置1的话我读出来的1.5V的数值计算出来就不对了
@ningling_21 :读错了,应该是0x7fffff
24位输出,只读了16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进制偏移是什么意思呢,用的是24位的ad,测5V电压ad的24位输出是0x3fff,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

输出值与参考电压有关,参考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值与参考电压有关,参考电压多少?

参考电压5V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参考电压5v,采集5V,输出数据是0x7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