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

楼主(2019-02-14):
有没会用VBA的高手,想实现一个10个数据自动换行的功能,不知道怎么写,每个数据都有一个逗号,其实就是数逗号,10个后自动换行,数据长度不一致,所以不能用自动换行的方式。

楼主:
excel里面

楼主(点评):
已经解决

网友A:
VBA这个不属于python的。不过这个简单的话看下VBA的书籍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