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插件安装后在keil中没有显示

楼主(2019-02-14):
中颖插件安装后在keil中没有显示

网友A:
详细说说,这个原因很多啊

楼主:
我的是keil4.但是路径下有中颖的相关文件

网友B:
安装路径是否正确?要与你的KEIL路径一样

网友A:
有截图吗

网友C:
要跟KEILL同一个安装目录

网友D:
重新下载个再安装试试看吧。

网友E(2020-03-20):
如果是用keil软件,那必须需要管理员身份打开才行,这样基本解决无法识别仿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