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精度不够

楼主(2019-02-14):
用的是430,其中ad是10位的,扩展为12位引起结果精度不够

网友A:
换芯片吧

楼主:
不想换芯片了

楼主:
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B: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

网友C:
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D:
楼上的这个怪招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

网友B:
嗯,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网友E: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F:
没这么简单的。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F: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G:
430有12bit的。
10位adc是没法扩展到12bit的

网友H: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基于电路里有些许噪声的情况.
如果完全滤除了噪声, 反而就不灵了.

网友F:
提高采样率   或者直接换芯片   感觉这两个方法比较直接  个人的感觉

网友F:
当然   换芯片   可能前期做的事情都必须要推翻   这个比较烦

网友D:
10位adc是没法扩展到12bit的!!!

网友E:
可以参考TI公司的12位AD:TLV2556 ;TLV2548 ;TLV2545;TLC2558 ;TLC2555

网友I:
430 的哪款,430大多都有10位/12位的ADC的

网友F:
那有个叫过采样技术,
通过连续四次采样结果相加作为结果, 就可以达到 12 位的精度.

网友H:
直接换12位的ADC,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A:
使用外部的 ADC芯片。
买个12位的ADC吧,或者用32也可以。

网友J:
哪种滤波算法比较合适

网友K:
对于AD的选型很慎重。

网友L:
12位ADC:TLC2543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N:
外电路是无法补偿的

网友O:
多次采样平均

网友P:
10位精度就是说用10位来表示输入信号的范围值。

网友Q:
测试的具体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R:
用12位的AD测量电压

网友S:
12位AD精度偏大

网友T:
可能是接地和检测线造成的干扰问题

网友Q:
安装高精度DAC来提供信号?

网友K:
仔细浏览一下AD的数据手册

网友P:
单片机AD转化误差太大

网友L:
因为A/D转换位数比较少

网友O:
100次采样的平均值,可以使得结果精确到最低分辨率的1/10

网友M:
AD的精度不够,是由AD产生的

网友N:
只能换个芯片了。

网友T:
外接1只1~10u的电容试试

网友S:
单片机系列的抗干扰非常好吗?

网友R:
用AD测量电压吗?

网友U:
用放大器,转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