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MSP430的使用?指点指点

楼主(2019-02-14):
最近在学习MSP430,一直没有找到门路

网友A:
无非就是设置管脚 主要还是设置寄存器问题 不难

网友B:
如果是初学的话,建议弄块开发板玩一玩,理论联系实际,上手很快的。

网友C:
要有个开发板~楼主可以上淘宝买一个~

TI网站要多转转,会有很多代码和资料的

网友D:
找ti官网看看,先慢慢来

网友E:
还是要靠动身能力,不过楼主最好有点单片机的基础

网友F:
我们建议初学者,使用最简单的开发板进行入门学习,目前TI的lunchpad系列很便宜,配合user guider来学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发到论坛来一起学习。

楼主:
真心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谢谢!

网友G:
先看例程
最好买块开发板吧。

网友H:
天祥电子(也就是出51视频教程的那个郭天祥)出过一套MSP430F149的视频教程,网上应该能下到,很适合新手入门。我当时就是用他的视频教程学的,用的是MSP430F5438的板子。一般你从淘宝上买430的开发板他就会给你带一套这个教程。

网友I:
我觉得天祥电子出的一系列视频教程都非常适合新手入门,因为我是从他的视频教程起步的(51的教程,430的教程还有Altium Designer的教程),效果很好,所以也推荐LZ试试。

网友J:
430单片机上手的话还是蛮容易的,论坛上也有很多的学习视频的

网友K:
学习板一般都是149的,比较基础,资料也多

网友L:
需要有一些单片机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强的C语言功底

网友M:
先买两块开发板,开发板不宜选贵的,只要选外设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N:
电脑一台、一个 MSP430 编译环境软件、一个 MSP430 的 JTAG 仿真器或自带仿真器的开发板、一个 MSP430 目标板或开发板和教程书本

网友O:
C语言 + 看懂原理图 + 耐心和毅力

网友P:
需要C51的基础,C语言的基础

网友Q:
最好的就是F2系列的用户指南+ G2553的数据手册。

网友R:
如果不想花钱买开发板就安装protenus

网友S:
如果有其他单片机的基础,那么去买块开发板来跑跑程序

网友T:
去买一个开发板是不可少的

网友U:
MSP430视频教程

网友T:
看一看北邮出版的关于MSP430的书籍

网友L:
基础知识+动手实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

网友S:
如果是0基础的,那就先去图书馆借几本书看看

网友M:
建议买msp430f149的就可以了

网友R:
里面可以做单片机的仿真,新版的支持单片机型号很多

网友N:
重在**和实践。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Q:
可以买块开发板,买的时候一定要问问有没有例程

网友O:
MSP430F149、MSP430f5529这两款不错,资料很多。

网友P:
MSP430的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U:
如果学过其他的单片机学习MSP430就简单的多

网友V:
你应该详细说说你现在的水平程度或是遇到的具体问题,然后大家才能具体给你指点。不然只能是这样笼统的提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