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2-14):
如果是要解决干扰问题的话 找到干扰源 按其特点 来选择相应的办法

网友B:
抗干扰要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同时进行处理

网友C:
要解决单片机干扰问题,必须先找出干扰源,多面手采用单片机软硬件技术来解决。

网友D:
这个问题的针对430单片机的时有些难度的,,不过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E: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430单片机丢失存储数据的问题的做了很多的工作的,用的是149的单片机的,,做了一个水利信息化上用的要测终端的,当时是没开关一次壳体的,,我的单片机就会自己产生一个复位的,,造成程序重启的

网友E:
这样就直接的造成我已经存储的关键设置参数数据的丢失(该数据是存在单片机的flash信息存储区的),,很是头疼的,,当时也想不到好的办法不让单片机重启的

网友E:
最后就只能改版的,,对于这些关键信息的,就在单片机外界了一个eeprom的存储芯片的,每次都用IIC总线对其进行读写的

网友E:
这样存储的数据存在eeprom中,即使每次单片机重启动了,也不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的,的却是解决了,

网友F:
这就是所谓山不转水转的,我在没有增加多大功耗的前提下,解决了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的

网友G:
外时钟是高频的噪声源

网友H:
将电源、地安排在两个相邻的引脚上

网友I:
毛刺会成为触发信号干扰正常的时钟信号

网友J:
用于单片机系统的干扰抑制元件

网友K:
气体放电管TVS,

网友L:
为单片机系统提供良好的地线

网友M:
屏蔽则是用来隔离空间辐射的

网友M:
抑制噪声

网友N:
线尽量短并要尽量粗

网友O:
任何信号线都不要形成环路

网友P:
IC座有较大的分布电容。

网友O:
如有多个电源、地端的话,每端都要加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H:
外部去耦电容在PCB设计上更容易安排

网友N:
在两边加上保护地。

网友I:
交替使用施密特电路和RC滤波

网友M:
尽量控制噪声源、尽量减小噪声的传播

网友J:
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地之间应配置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L:
典型的信号隔离是光电隔离。

网友K:
和抗共模和抗差模干扰的电感配合使用以提高抗干扰效果。

网友G:
引起对本应用系统的干扰

网友P:
降低外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