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JTAG口的下载出问题了

楼主(2019-02-14):
我直接通过 JTAG 口下载 EasyArm 板带的 Ext1_test 程序到 ARM 中,出现中断向量的告警:interrupt vector is not correct arm is not running freely.果然复位后芯片不能运行.但是我用串口下载后芯片能正常工作,中断也行的.并且我用 JTAG 仿真的话,芯片能正常工作,中断也行的,唯独 JTAG 口下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方法了,
仿真器配置中要设置 Erase Flash when need.也可以这样试试:
1.可以先打开一个工程在 RAM 中调试运行;
2.stop 程序;
3.使用 File->Load Image…重新加载 Ext1_test 生成的*.axf 文件.